伟力A242拉力车 1:24 仿真拉力 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0-02-24):
三年前买的,没玩几次,一直搁家里吃灰。做工很好的一款小车,户外野地可玩拉力,室内地板可玩漂移。

疫情期间翻出来发现玩不了,开不动。以为电池坏了,充满电发现还是不行,跟电池没关系。电池也不会异常过压,我不觉得是一体接收机电子设备的问题,以伟力的设计能力,这个车高度集成的电子系统还是很可靠的。

回想到以前那个开关老是很难拨,怀疑是拨动开关挂了。

拆开

做工精良

这个一体式接收电调的电路方案是:LDO + 低成本的Beken博通的2.4G通信芯片 + 新唐 N79E815A 单片机主控 + MCU4路输出PWM直接驱动四颗MOS组成的H桥的四个臂,带ADC用来配合5豪欧检流电阻检测H桥的电流,估计是做短路/堵转保护。

万用表量了下,确实是开关坏了。不通。估计是铜皮触点污损氧化,懒得拆了。
直接把焊盘连锡焊上,反正开关鸡肋。平时都是直接拔电池插头的,放心,不会导致电池过放。

再次上电,灯亮了,OK!!

爽玩。

网友A:
楼主除了玩模型还是个电子玩家

网友B:
这是啥控  能跟伟力对频

网友C:
这种开关低温就罢工,我也是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除了玩模型还是个电子玩家

嗯嗯,玩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控  能跟伟力对频

伟力最新的控。伟力两通车船有4款控,这是最贵的一个,可以存四个模型,我把田宫,泵喷,拉力车,恒龙,全都挂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低温就罢工,我也是连锡

一般电子系统还是很可靠的。机械开关,寿命堪忧。

网友:
看着很可爱啊   不知道玩着怎么样   也想弄一台

网友(2021-12-09):
这个问题有点简单,来点复杂的案例来看看,喜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