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调可以刷Blheli的固件吗

楼主(2020-02-24):
好像是美嘉欣f46上面的,只试过2s电,主控芯片是atmega8a

网友:
记得5-6年前吧,
期待体验Blheli固件的神奇表现,
也是试图用atmega刷,
但只能找到SimonK固件,
但,SimonK固件没有参数修改

网友:
blheli固件也可以的

网友:
前提是你要知道脚位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