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威10.1寸高清屏的效果怎么样?值不值得买?

楼主(2020-02-24):
欧姆威双接收的效果和鹰眼旗舰版相比怎么样?
之前飞模拟图传,现在想入高清的坑,想二者兼顾的话欧姆威的屏幕值不值得入手?
或者模拟用鹰眼旗舰,高清单独用一个不带接收的屏
哪个方案好一些?有谁做过比较的,感谢~

网友:
我只用过鹰眼

网友:
欧姆威亮度不怎么够啊

网友A:
我是有鹰眼,自己买了个高亮700的显示器配的接收端,都挺好用的。 但是感觉不管是鹰眼还是松下的高亮屏在阳光下还是亮度差点意思。看的不爽。感觉大疆带屏显示器显示效果更好点。天气就晴好想飞,然后设备不给力很烦。

网友:
奥特卡10寸的高清屏亮度不错,就是厚了一些

网友:
小孩子才会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

网友B:
兄弟,给你个建议,如果一起飞的人多,选择屏幕,鹰眼和欧姆威的亮度在太阳底下还是有差别的,如果鹰眼的亮度是10分,那欧姆威是8分。这两个屏幕的功能是有重叠的,如果屏幕还没买过,还要上高清,那直接欧姆威。如果是一个人飞,那我瑞推荐大疆的竞速版眼镜,现在咸鱼上我看到再卖的价格是1500-2500之间,他既能自己搜索高清,又能外接高清,还能搜模拟图传。他这个视角不是一般的眼镜和屏幕能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给你个建议,如果一起飞的人多,选择屏幕,鹰眼和欧姆威的亮度在太阳底下还是有差别的,如果鹰眼的亮 ...

有雪花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给你个建议,如果一起飞的人多,选择屏幕,鹰眼和欧姆威的亮度在太阳底下还是有差别的,如果鹰眼的亮 ...

谢谢,看来还是直接用欧姆威比较好。
屏幕只是拿来飞固定翼,高清模拟都要用。
穿越机有眼镜,只用模拟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鹰眼,自己买了个高亮700的显示器配的接收端,都挺好用的。 但是感觉不管是鹰眼还是松下的高亮屏在阳 ...

还是想考虑下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想考虑下性价比…

性价比这个考虑不到,啥都想得不现实的。要是想玩的舒服亮度必须达标。首选眼镜 ,之后首选独立显示器。一般以日光可视为先最好亮度上到1100以上,上4K分辨率贵不了多少,有钱直接顶级影视监视器。
想便携就别说啥了带个鹰眼。因为不管是大疆带屏显示器还是独立显示器,都要带包,一个屏一般的一千左右了,摔了不值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鹰眼,自己买了个高亮700的显示器配的接收端,都挺好用的。 但是感觉不管是鹰眼还是松下的高亮屏在阳 ...

可以买富威德7寸2200亮度,140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富威德7寸2200亮度,1400元

要是2200亮度 ,只要1400块 实话说。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2200亮度 ,只要1400块 实话说。超值

就是7寸嫌小了。。。。。。。

网友D(2020-05-25):
楼主用着咋样?我也想考虑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着咋样?我也想考虑入手

自己用松下屏组了一块,10.1寸650亮度,然后外接欧姆威的双接收,500以内搞定

网友:
我用的aomway 10.1,感觉还可以,亮度在室外确实差一点

网友(2021-10-29):
哪里能买到欧姆威的,找了好久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