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陀螺中立点

楼主(2020-02-24):
如题,之前飞了飞,尾巴一直不太好,大螺距尾巴往右甩,调了螺距补偿也不行。请教k8陀螺仪尾巴舵机设置,今天注意了一下尾巴中立点问题,想问一下除了从舵机拉杆和舵臂角度这两个机械调整,k8里没找到尾舵机中立点设置,还有为什么我在14sg里设置RUD方向微调,不能改变中立点。调了一下方向微调,陀螺反馈挺乱的

只能机械方面调整尾舵机中立点吗?遥控不能啊,陀螺也没找到设置

网友A:
遥控器里能调,S什么里面,k8界面的中立点就是靠这个来调

网友:
使劲加大转速,中立点往微博箱靠点,螺距小点,尾奖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里能调,S什么里面,k8界面的中立点就是靠这个来调

14sg,LNK菜单里的SUB-TRIM,这个是微调吧,我调这个尾舵微调,不管用,一动这个微调,尾浆中立点就要慢慢地划向一头,一直滑到头。重新给k8上电尾浆中立点没变化。
k8里有尾浆中立点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LNK菜单里的SUB-TRIM,这个是微调吧,我调这个尾舵微调,不管用,一动这个微调,尾浆中立点就要慢慢 ...

拉杆收点不影响

网友B:
尾巴的中立点不是这样调的,是不接k8调了舵机中立后再把尾变距调整至相对中间位置就可以了,不是插了k8 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的中立点不是这样调的,是不接k8调了舵机中立后再把尾变距调整至相对中间位置就可以了,不是插了k8 调

学习了,我这就试试

网友C:
k8尾巴物理调节,且不要在正中间。飞过尾巴空心杯的小飞机就明白了。一侧有自旋,一侧没有,两边做工不一样。锁尾不好换舵机,加大桨叶也是另一种办法。

网友D:
尾翼的螺距是5度的,就是两桨叶与尾桨夹是直角,且都朝机头时,下面的桨是向尾管靠近一点的,上下桨叶呈现5度的夹角。另外,有些尾舵机电位器的中立点不准,摇杆向左(或右)推到底,看看左右回位的夹角变化,一般取中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翼的螺距是5度的,就是两桨叶与尾桨夹是直角,且都朝机头时,下面的桨是向尾管靠近一点的,上下桨叶呈现5 ...

中立点夹角我知道,主要是今天才注意到k8里面没有中立点调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尾巴物理调节,且不要在正中间。飞过尾巴空心杯的小飞机就明白了。一侧有自旋,一侧没有,两边做工不一样 ...

看来只能调拉杆了,或者再调调尾管插进飞机的深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调拉杆了,或者再调调尾管插进飞机的深度。

尾管要紧,直接调拉杆。注意机械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要紧,直接调拉杆。注意机械顺滑

拉杆已经最短了,只能拔出一点点尾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发射机中心点菜单不是要进行尾舵中心点微调吗?

我理解,那个只是调发射机与k8内建的虚拟发射机通道映射一致,包括中位点和舵量。说白了就是让k8来匹配不同品牌的发射机。和实体舵机中位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