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力遙控器會害玩家

楼主(2020-02-24):
如果場地只能玩小机,k 110及k120都幾好玩,但用原廠玩已壞了2個,中立點每次不同,開定速左遙右擺,換了futaba之後,進入別一天地,原廠控是玩弄你們的垃圾,玩控後一切正常.

网友:
我坏了3个,年前返厂了,估计是固件问题,没收钱,只掏了邮费。

楼主:
換個控,你就知道什麼是兒童硬膠控.

网友A:
求问,遇到定速后十字盘不水平怎么办?无法飞啊

网友:
110有定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遇到定速后十字盘不水平怎么办?无法飞啊

十字盘是靠摇杆控制的,不能悬停就撸模拟器吧

网友B:
确实是这样。我用原厂控玩k110总感觉乱飘,futaba就没问题。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遇到定速后十字盘不水平怎么办?无法飞啊

遙桿水平較正,調拉桿,舵机臂,行程,微調歸零,否則就是控問題

网友C(2020-04-19):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我用原厂控玩k110总感觉乱飘,futaba就没问题。真香

您的futaba是什么型号?

网友:
100元的东西跟几千块的东西的能比啊,就如QQ能代步,开个保时捷保养费得花得起,我直升机和固定翼都是在用伟力X6,我发现九鹰2011年的j6rpo 跟X6很像,估计X6是模仿J6rpo的,调节方式都差不多,我用J6pro飞318A感觉机子比较飘,换了D7E飞感觉好多了,用X6目前还感觉不到有什么问题,可能是没有试过更好的控,我的D7E现在不能控制伟力的机子,活在一个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的世界

网友:
这个控不动的时候自己都会给信号的,是带AI的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的futaba是什么型号?

14sg二手的 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sg二手的 还是蛮好用的

点赞

网友:
我不知道X6有没有这个舵量百分比显示,忘了,伟力其他飞机的遥控器有,外观和X6一样,电位器也应该一样,那个百分比显示的精准程度和好控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