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车两头不同心

楼主(2020-02-24):
兄弟想入车床很久了  终于狠心淘了一台二手泽庆6032 成色可以   没人带自己摸索  发现两个问题 大神指点一下 谢谢
1车完工件一端 反卡车另外一段 不同心 什么原因?
2同样的转速 给进 同样的刀。车铁棒,80mm粗的就很光滑 铁削不断丝 有过热燃烧的感觉。车30细铁棒就不太光滑,铁削会断丝。用的是刀粒车刀。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车床没问题的话
问题一:能一次车销就一次完成,不能的话留点精车的余量  等另一端车完再回过头精车。
问题二:切屑不表明什么,你想要光滑度的话换把刀精车一下?在转速一样的情况下,车削的工件越大  实际上工件转的越慢?可能是这个原因 因为车床的原理就是工件围绕回转中心在旋转   工件越大,转的一圈也越大?
以上只是我个人观点,不喜勿喷!!!别来喷我,不接受!!

网友:
刚刚问题一没说清楚,我想表达的事:尽量一次装夹工件,装夹后,能补取下来就不要再取下来,这样可以保证同心度

网友B:
1,反卡后不同心是正常的,所以车工尽量不要反卡,实在没有办法就得仔细校正同心度。
2.车削速度指的是线速度,半径不同,切削速度就不同了,所以干活之前要算一下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反卡后不同心是正常的,所以车工尽量不要反卡,实在没有办法就得仔细校正同心度。
2.车削速度指的是线 ...

非常感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车床没问题的话
问题一:能一次车销就一次完成,不能的话留点精车的余量  等另一端车完再回过头精车。
...

感谢 感谢

网友:
问题一:掉头装夹必然导致误差,根据车床不同误差大小不同。
问题二:不知道你的工件是多长的,我估计是你吃刀量比较大,粗的铁棒让刀量较小,细的铁棒让刀量较大,震动就大,导致不光滑。

网友:
工件调头装卡要找正,找正要用划针盘或百分表。

网友:
1、肯定不同心,大仙来干也不行!要绝对同心就得一刀活儿!
2、材质相同吗?

网友:
楼上讲的对。同心度再高的设备,一旦二次装夹,就必然失心。所以机加工职业者(含设计者)都知道要避免此类工序。

网友:
两头顶尖,上鸡心夹头就会解决反复夹装不同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