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让遥控油门摇杆顺滑的方法

楼主(2020-02-24):
最近入了个新控,到手总归先调整弹簧之类,让遥控更顺手。。
一般遥控油门可以设置成一格格的手感或者没一格格的那种滑的手感。。
主要就是调整下图右边那个金属条,完全松开左边金属条,拧紧点右侧金属条就有一格格的手感。。反之则是顺滑的手感。。
我比较喜欢顺滑那种,但油门摇杆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金属条会和摇杆发生磨损,或者润滑油不够。。这个时候手感上些许咔吱的感觉。。影响爽飞的心情。。

这控虽然新,但发现油门那润滑油不太多,手感上不够顺。。
这边和大家也分享个除了加润滑油之外的另一个方法。。
就是用下图的胶带。。这个是铁氟龙胶带,也有叫特氟龙胶带。。表面平滑,抗粘,光亮。。
把胶带裁处合适宽度长度贴在金属背面和摇杆接触,起到润滑的作用。。手感上个人感觉也比润滑油要更加均匀顺滑些。。
这一卷13mm x 10m的二十多块,感觉可以用一辈子。。

网友:
抹大宝啊~!

网友:
我是用铝箔胶带+润滑脂

网友:
我喜欢一格一格,这样油门精确修正就按一格一格计算,要不然总感觉大手大脚

网友A:
学习学习,这个控这么快就拿到手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这个控这么快就拿到手了呀

当天看TBS直播发布的时候就下单了。。

网友B:
不应该用这种胶带,应该用那种白色的非编织的特氟龙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用这种胶带,应该用那种白色的非编织的特氟龙胶带

还有那种胶带啊。。我刚刚找了下白色的好像也是编织的。。不知道有啥关键词方便搜?

网友B:
你就搜 日本产 chukoh ASF-110F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搜 日本产 chukoh ASF-110FR

找到了,谢谢!

网友:
这控不翻车吗?

楼主:
我的没啥问题,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没啥问题,挺好用的

没有摇杆延迟和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摇杆延迟和卡顿?

没啊。。在家飞小机都飞了几十电了,没卡顿延时。。是不是没做好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