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飞,俺小飞一把直机

楼主(2020-02-24):
第一电,不搞啪啪啪了,老老实实练基础

飞第二电,被群里搞成这种视频。。。无语,单飞寂寞啊

网友:
不错不错,第2段视频挺逗的,

网友A:
AT9的控么
敢问前辈, 这控用着可靠么?

网友B:
非耐克斯的旋翼头,非常不错,我自己买了一架非耐克斯的600N,还另外买了两个旋翼头,这头子做工和精度都不错,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的控么
敢问前辈, 这控用着可靠么?

没用过,听说还可以,无失控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耐克斯的旋翼头,非常不错,我自己买了一架非耐克斯的600N,还另外买了两个旋翼头,这头子做工和精度都不 ...

入魔第一架500就是非耐克斯,机身早就炸没了,旋翼头倒是传了下来。

网友C:
前面想买500,看到飞耐,问了群里,说精度一般货色。我入了xl的兔子480,看这个视频,好像稳定性也差不多。

网友:
感觉电机扭力有点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想买500,看到飞耐,问了群里,说精度一般货色。我入了xl的兔子480,看这个视频,好像稳定性也差不多。

金属件越小精度要求越高吧,非耐500的旋翼头我没用过,手里的都是600的,感觉做工和精度都不错,对得起350那个价格,毕竟我飞油机的,振动比电动大太多了,所谓的稳定对陀螺仪的调整关系比较大。个人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