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PIX的大神,请教一些问题,谢谢

楼主(2020-02-24):
PIXHAWK2.4.8飞控,PID默认参数飞机起飞后,俯仰轴偏滚轴打舵时响应非常快很迅速,但是旋转轴打舵就响应很慢,这个情况需要调哪些参数呢?谢谢!!!另外,我的是700的四轴,飞起来后,有风会抖动,往一边偏,这个需要怎么调整PID呢?谢谢大神!!!!

网友A:
我知道,
在pid参数界面最上面一行自稳p的俯仰横滚降低,测试完后提升yaw的p,最好一样一样来控制变量法你懂的

网友B:
PID在B站能搜到各种详解可以听听,后边那个有风抖是也是PID问题,往一边偏那是gps相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
在pid参数界面最上面一行自稳p的俯仰横滚降低,测试完后提升yaw的p,最好一样一样来控制变量法你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在B站能搜到各种详解可以听听,后边那个有风抖是也是PID问题,往一边偏那是gps相关的问题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做个自动调参先找个大致值,然后看日志再精细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
在pid参数界面最上面一行自稳p的俯仰横滚降低,测试完后提升yaw的p,最好一样一样来控制变量法你 ...

请问,我用自动调参完后,打小舵量或慢打舵各方面都很稳,但是yaw舵量打尽,杆回中后,飞机没有停住,而是再转了差不多一圈才停下来,是什么原因呢。飞机是1米2的6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用自动调参完后,打小舵量或慢打舵各方面都很稳,但是yaw舵量打尽,杆回中后,飞机没有停住,而 ...

减少外环的 yaw p(最上面那行p)在试试看看

网友(2021-04-21):
你描述的这种情况调参数没用的 电机安装上要修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