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X5 V2扫前伞齿……

楼主(2020-02-25):
×5v2原厂轴传,用的550大桨 。动作过程中尾巴突然自旋。现在对这个飞机的轴传有了阴影,大
改皮带 吧怕皮带调齿锁不住

楼主:
大家的皮带版x5锁尾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皮带版x5锁尾如何?

非常好 大螺距几乎一点不动

网友A:
x5就是500级拉长版, 飞520mm就是极限了 ,电机用4025也容易扫

网友:
楼主用的是昭意4025的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就是500级拉长版, 飞520mm就是极限了 ,电机用4025也容易扫

我们这里有个飞友,2台X5,一台520桨,一台550,飞到现在没见扫齿啊,而且也是飞的很暴力,相反以前装了一台亚拓500,用470桨反倒经常扫齿。所以我觉得不是单纯的桨的问题,楼主要找找其它原因。

网友:
x5 550桨用 4020电机掉转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皮带版x5锁尾如何?

非皮带直驱的,大速度,大螺距尾巴肯定锁不住,要靠手去弥补。(X5 改皮传550 4025电机)轴传我觉得没问题啊。(轴传520桨,4020)6级阵风下飞,大速度锁尾也很稳定。就是连续摆的时候,我的尾波箱直接歪了30度,有过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