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眼镜调PID问题

楼主(2020-02-25):
大疆
FPV
眼镜可以直接调PID,很方便。之前还用得好好的。调几次之后就调不动了。可以进入PID调整页面就是调整不了数据。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有 我的也这样

网友B:
為什麼要調PID?

网友C:
我也一样

楼主:
都没解决吗

楼主:
是天空端坏了吗?

网友D:
楼主您好,请问飞控固件版本和betaflight版本分别是多少呢?重刷飞控固件是否有进展呢?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原因是用的天空端录像,如果不用天空端录像就能调节pid(或者是天空端不插内存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