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JR28x和Spektrum DX20分别有哪些特色和优缺点

楼主(2020-02-25):
周围没有模友供体验网上资料也颇少比较旧,咨询下这两款控哪个更合适听听过来人的评价,个人比较注重手感方面平常飞室内外固定翼和穿越

网友:
兼顾穿越的话只能选世派了,jr的接收机都太大个了

网友:
这两个控,档次都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ix20

就喜好这两款

网友:
目前来说jr的控接受机不好找,地平线接受机比较普及,而且目前售后有保证。

网友:
其实ix12都够用了

网友:
ix20,来自网友的肯定

网友:
28玩固定翼很不错,但是玩穿越28不太合适,但是也不推荐买dx20,这玩意就是dx18的心脏,加了一张皮换了套摇杆贵了4k  现在1w以上的控还可以考虑ix20和jeti   ix20买的那些都说挺好,jeti我有一台,入了它再没别的想法了……

网友:
我当时买空的时候就考虑ix12和ix20纠结了好久。ix20除了速度快一些,别的功能我没有实际体验,不敢说,身边的都用ix12,所以我后来我就入了12。

网友B:
12有个问题,没法弄模拟器,还要自己再单独买根线,挺讨厌。模拟器线居然还要单独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有个问题,没法弄模拟器,还要自己再单独买根线,挺讨厌。模拟器线居然还要单独买

我的ix12是自己制作无线模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