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 发现怪事。。。。。。。

楼主(2020-02-25):
买了全新 EBAR V2,安装到新机之上

发现跟说明书上的不一样,以为是新版本,

问 KDS 掌柜拿新版说明书,怎知掌柜也不知道有这件事,

现在都不知怎安装,

完全不知道它的 SERVO BRUST 及 SERVO CYCLE 是甚么意思,

都不知怎去设定

下图多了第四项PLATE

网友A:
用h1啊,用什么陀螺仪,又用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1啊,用什么陀螺仪,又用不明白。

人家用甚么都要你管?哈哈哈哈

楼主:
有些人真的有问题,玩个遥控直升机,他就以为做官了,要管人用飞控或陀螺仪,要是做官了,可能还管人只能吃面条不能吃饭。。。有问题。好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人真的有问题,玩个遥控直升机,他就以为做官了,要管人用飞控或陀螺仪,要是做官了,可能还管人只能吃 ...

哇,居然你居然会用简体字了呢

网友:
没办法,谁让我好失败呢

网友:
我不用ebar ,换用mb吧设定全靠一个按键,调机真的方便

网友:
plate是调十字盘用的,即斜盘舵机中立点微调

网友B:
还是用飞控方便 这陀螺好麻烦 设置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飞控方便 这陀螺好麻烦 设置太复杂

这论坛有篇好详细教如何设置的,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应该说,如果有电脑软件设置的话,会更方便

网友C:
陀螺仪设置还是有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设置还是有难度的。

不覺得有甚麼難度,

就是跟說明書內的不一樣,一時不知怎樣做吧了

网友:
楼主在电直版块里搜"KDS EBAR V2功能参数调试详解",很直观很详细,我最近也用这个,设置完了去试飞了,飞机刚离地半米多,机身剧烈乱料,都快失去平衡,赶紧降下来,大桨翼尖还是磨到了地上,还好没正式炸机。

网友D:
servo brust是伺服推力的意思,servo cycle是伺服周期的意思。个人猜测第一个是调节十字盘EXP(灵敏度)数字越大升降副翼越灵活。第二个是调节十字盘D/R(行程)数字越大翻滚越快。E8陀螺仪我有3个,分别安装在450,x3l,kds7.2上,使用5年了,感觉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rvo brust是伺服推力的意思,servo cycle是伺服周期的意思。个人猜测第一个是调节十字盘EXP(灵敏度)数 ...

刚才 KDS 掌柜回答了我,

他说那是高手用的设定,一般人用默认值即可,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 KDS 掌柜回答了我,

不用谢,祝你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