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疫情,折腾了一个服务器电源

楼主(2020-02-25):
如题,IBM1520AB服务器电源,最大电流118A,计算一下功率,12.4v×118A=1463.2W,这功率秒过市面80%的电源了,主要是便宜,二手拆机服务器电源有的是,价格在60元上下,到手后把启动引脚直接用硬盘跳线帽短接,插电就直接启动,用亚克力板延长了输出端,焊接个电压显示模块,完美搞定,1350W都能满负荷运行,最大充电电流40A

电压显示模块不是那么精确,A6显示12.32V

万能表显示12.29V,无所谓了,一个显示电压,表明他是在工作,在输出电压就行了,哪里有瑕疵欢迎各路大神批评指正,互相学习

楼主:
补充一个完整图

网友:
对,服务器电源比台机电源噪音还轻点,一直在用,可靠。

网友:
对于这种平衡冲来说,的确是好东西

网友A:
这种电源对于12v输入的充电器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24v输入的充电器就不那么好了,要大功率充电,充电器其实是24v输入电源的双倍电流在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对于12v输入的充电器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24v输入的充电器就不那么好了,要大功率充电,充电器其实 ...

24v的好是好,但是容易和12v的用电器搞混。我就把24v插a6充电器上了,拿错头了。结果悲剧了

网友B:
没啥用   24v以上的电源合适 ,因为充电器输入超过60a的貌似没有     12v50a以内的电源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上灭火器了吗?

没用上,没明火。但是充电器废了

网友C:
还是24保险,12v运行,充电器一直满功率,还是不保险。宁可高压低电流,而不低电压高电流。

网友D:
两个12伏电源可以串成24伏电源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12伏电源可以串成24伏电源使用吗?

论坛里有模友改过,我没试过,你可以翻翻帖子看看

网友E:
用的效果咋样  搜到这个了  电流输出写的118安  不知道能到那么大么  行的话也折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效果咋样  搜到这个了  电流输出写的118安  不知道能到那么大么  行的话也折腾一个

搞吧搞吧,只是这个延长输出端的时候需要你做好一块板子,其他就是焊接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吧搞吧,只是这个延长输出端的时候需要你做好一块板子,其他就是焊接好就可以了

嗯 弄了一个 到手看看咋样

网友(2020-07-22):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   24v以上的电源合适 ,因为充电器输入超过60a的貌似没有     12v50a以内的电源就足够了

不能这么说,对于大功率的充电器来说,电压是12v只能输出一半功率,比如500瓦的充电器充6S电池设置电流20A,你用12V是无论如何电流也达不到20A的。要是用24V充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12伏电源可以串成24伏电源使用吗?

可以这么改,比买成品24v便宜太多
2个戴尔750w的串联就行,各自套热缩管再组一起,100内

网友F(2020-11-12):
引用 网友C:
还是24保险,12v运行,充电器一直满功率,还是不保险。宁可高压低电流,而不低电压高电流。

您好,能不能详细说说。对于充电器来说,输入24V30A和输入12V60A,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您好,能不能详细说说。对于充电器来说,输入24V30A和输入12V60A,有什么不同么?

在满足同公路车的情况下,高电压低电流对充电器更安全。如果低电压,那就得高电流,但是充电器的电流都是有限制的。况且高电流产生更大的热,还有就是线的要求。所以,能用24 30不要用12v 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满足同公路车的情况下,高电压低电流对充电器更安全。如果低电压,那就得高电流,但是充电器的电流都是 ...

好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