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16HL谢尔曼改造 105mm L51 法国M4A1升级型

楼主(2020-02-25):
   1950年左右,以色列为了对抗中东其他国家装备的T55等坦克,向法国寻求帮助升级现有的谢尔曼坦克,而法国人在M4A1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搭载和AMX30同型号的105mm火炮,为了降低后坐力而降低了倍径,并在炮口安装了巨大的制退器,同时发射HEAT。后期的改造由以色列完成,也就是M51谢尔曼,而本次制作的M4A1升级型是由法国改造的早期概念车,可能WOT玩家对这个车会比较熟悉。放一张图。

(目前外观的改造已经结束,将择日喷漆,未喷漆组合图在33楼)
本次制作使用的是6.0S版本的HL谢尔曼,个人感觉操控性能比5.3确实强了不少,,也增加了开关灯的功能,不过声效只有那四种,算是一个遗憾吧。
   接下来是改造过程 首先看看原车,这个没有之前弹簧过硬的问题。
新的主控板
首先是对原厂的炮塔进行改造
比划一下两个炮塔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切除原装炮塔的车长塔和舱盖,打磨掉不需要的凸起,这个过程就没拍照了
制作一个支架,确定改造胶板的安装位置
切割好的胶板,切下来的车长塔
粘到原炮塔上
继续添加,炮塔前面倾斜的地方,制作侧面的部分,炮塔座圈需要加高,并用补土进行一些填补
从上面看看

对内部进行一些填补,以防之后切割造成影响
切除原来的后脑勺 添加炮塔后面的部分,制作一个支架来辅助后面倾斜角度的制作
制作后面倾斜的部分,用胶板一块块粘上去
增加补土
放在车体上看看效果
继续添加大量补土,塑造炮塔外形,顺便做一做车体
切除多余的部分,里面用油泥垫一下,辅助外面的补土塑形,这一步选择在晚上做,补土固化一晚上7个小时应该就能完全固化了,固化之后就可以拆掉里面的油泥了
两侧都做完之后,放在车上看看效果,炮塔已经初具雏形
炮塔制作先告一段落,细节的制作留到最后一起做
接下来是车体的制作,去看了好多遍论坛里的帖子才来制作。因为这是第一次制作这种车体,所以做的水平一般。
去除车体的一部分,后面装甲切掉并重新制作,舱盖周围做一些打磨,切除掉原来的车灯和护栏(不得不说hl这胶水是真厉害,往下拆的时候费了不少事)
继续上一些车体改造的图片
内部
外部增加补土
车身打磨以及车尾
这里需要给原厂的切掉一点
继续是车体的改造,前面两个角切除,这里因为角度做小了,后面只好又重新做,唉……
这里是机枪位置,需要往下移动一些
驾驶员观察镜,在驾驶员仓口前面打磨一个小槽,并添加胶板为外形制作打基础
增加补土,修正外形,和炮塔放在一起来看看
车体的外形修改基本结束,细节部分留到最后一起制作
接下来是炮盾的制作,这里仍然是用了HL原厂的炮盾和支架进行制作
首先是为了确保安装准确,先制做一个支架固定原厂炮盾
下一步,增加新炮盾的两侧,使用1mm胶板制作
继续增加
使用AB胶,把改造件和原炮盾粘在一起
新的炮盾需要加长,这里也是用1mmABS板加上去,到这里就可以拆掉支架了
内部结构都制作完毕,接下来使用大量补土来塑造炮盾的外形
等待炮盾的补土固化~~看看炮盾后面
把炮盾和炮塔摆一下,装上一根手指炮
等待补土固化完毕,这个需要一些耐心,因为用的是比较便宜的这种白色的,没用那种快干型,所以完全固化需要7~8小时,这期间都不能动它,以免留下凹痕
炮盾也有一些细节没有添加,这个也是最后做
接下来是耳轴的支座,这个就是切割胶板制作就行了,这里用了M2的螺栓螺母来固定,把螺母粘在炮塔上,就可以满足多次拆装的要求啦
虽然图只有几幅,但是做的时候为了调整这个轴可是费了不少事,做完之后,炮盾可以固定在炮塔上了
看看最大俯仰角的情况下什么样
侧视图,以及螺母粘在炮塔上之后的图
连接完毕装在车上看看,已经基本有形了~
接下来是制作俯仰机构,这个一直是我比较讨厌的部分,为了实现20度仰角和10度俯角,往往需要调试很久,最后也不一定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这个过程照片不是很多,因为制作过程不是很复杂,但是调试却是很复杂(当然这个要是有三维设计软件的辅助的话做起来会简单不少,流下了没技术的泪水……)
首先固定好原厂的波箱,然后制作滑槽,这里我制作的思路基本就是:首先满足最大俯角的情况,然后再去调整最大仰角的情况,因为HL的波箱是带有离合器的,所以可以通过增加限位的方法调整角度,这里就需要把摇臂做长一些,使得可活动角度略大于需要的角度。这里就是运气比较好,制作完之后发现这个尺寸正好可以满足俯仰角的要求,可能仰角略差1~2度,但是因为制作比较麻烦,这里就不再改了(反正这车主要玩法是卖头)
接到电源上之后看看效果,感觉还可以:)
重点改造基本完成,还剩下炮管伸缩
这里提前制作了空气过滤器,散热器护盖等
继续更新,接下来是制作极具特点的炮口制退器,使用0.5mm+1.0mm胶板制作
使用0.5的胶板,双层制作圆锥面
这里,使用1mm胶板制作,用纸板来辅助制作
把圆锥面粘好
继续制作~
接下来切割之前制作的圆锥面,粘上之前制作的东西
粘完一侧粘另一侧 。
这里粘的时候都是用的ABS胶,需要两个板紧密贴合才能起效,所以切割的时候尽量留多一点,发现有问题可以用小锉刀调整一下,最后为了强度,我选择在结合处添加一些AB胶,也可以模拟一下实车焊接的结构。最后一步,粘接完毕,制退器基本制作完成
进行车体的改造,加装后面的一些部分,拆掉原来的排气管,切掉原来的舱门,之后制作A1型号的舱门,

前几天做了伸缩炮的滑槽,舵机还没有到货,目前伸缩功能还没法实现。涂装计划是使用法国二战时的土黄/褐/绿三色涂装,参见S35的涂装
目前伸缩不一定能够实现,因为HL的6.0不支持舵机,但是我打算先制作出这个结构,之后可能会更换HL6.1的主控板

网友:
法国蓝馒头,干啥啥不行,黑枪第一名

网友:
又是一个补土胶板大师

网友:
光这个制退器我给你跪了

网友:
哈哈,真厉害了。我是没这个动手能力,不然黑鹰也给改的漂漂亮亮的

网友:
前排围观高手!!!

网友A:
和牙医一样的风格,牛逼!其他坦克制退器也能这样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牙医一样的风格,牛逼!其他坦克制退器也能这样弄吗

这个不好说,这个制退器是因为很显然是一片一片的结构所以这么做了,如果是17磅炮那种铸造的,可能还得结合补土

网友B:
打印横行的当下,看到楼主这样的纯手工帝,十分振奋

学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横行的当下,看到楼主这样的纯手工帝,十分振奋

学习一个

嘿嘿,我觉得打印机适合解决数量多或者需要精度的东西,这种曲面多的我感觉反而是建模比手工费事 : )

楼主:
补一张车尾的图

网友C:
哇,大神!我也想整个超级谢尔曼,看你的方法收获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大神!我也想整个超级谢尔曼,看你的方法收获良多!

大神不敢当。
不知道M51的HVSS打算怎么弄?

楼主:
由于疫情影响,一些材料还在路上,先制作后面的排气管,由于需要上移,恒龙原厂的软管不够长了,只好自己接一块,但是贴合不是很紧密,有一些漏气……
照片里的喷烟效果不明显

网友:
我也有个坦克 想改个其他遥控的来玩

楼主:
试着添加部分车体细节

楼主:
添加车体铸造感,我是先直接用牙刷蘸牙膏补土向车体上拍,然后再用牙刷蘸稀释剂拍一下,这个不能涂,不然就会留下一道一道的痕迹

网友:
    膜拜大佬

楼主:
把开关挪个位置,方便操作,考虑到电池以后可能会更换,就保留了电池仓,给车体加上恒龙的原厂配件。由于一些材料还在路上,现在只能做这些了……

楼主:
添加两侧的榴弹发射器,我感觉这个东西挺麻烦的,因为要在曲面上确定位置,
这种东西不敢拿胶水直接粘,过去做的一些类似的地方时间一长就被弄掉了,所以为了强度而在炮塔上开口把塑料板插进去

网友D:
我原先觉得方馒头好看,现在喜欢圆馒头了

楼主:
制作行军锁,没有1mm的螺母螺丝了,只能用塑料棒凑合一下

装车,还是打孔插进去的,
下图是装车之后行军锁不同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先觉得方馒头好看,现在喜欢圆馒头了

那快来整一个啊

网友:
牛,纯手工,这是一个大工程。

楼主:
全车添加细节,焊缝

装上车灯,不知道为啥,右前灯特别亮,拍照之后显得其他的都不亮了

现在还剩下炮管了

网友E:
漂亮,手工大师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手工大师牛逼!

嘿嘿,过奖了,不知道兄弟头像是什么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过奖了,不知道兄弟头像是什么车?

55的维修工程车。你的胶板技术和牙医有的一拼,牛!

楼主:
车体内部,音箱在原来的位置放不下了,只好移到车体中间
车壳里面的连线,一些线路用胶带粘上,看着整洁
炮塔需要提高一点点,然后齿圈和连接柱就都得垫高一些

楼主:
制作炮管,没车床就只能自己随便做了,外10内6的铝管做基础,外面补土塑形
给铝管外面缠上电工胶带,一是增加补土的附着力,
不然最前端的地方补土太薄容易脱落
,二是给内部做简单填充,方便补土塑形
补土固化后进行大量打磨

制作连接制退器的部分,胶带缠着胶板,胶带起到固定作用,防止胶水干之前胶板脱离

楼主:
把之前的制退器粘上,用了AB胶,强度大一些

迫不及待,先摆到车上去看看

网友:
没什么太恰当的形容,你是已经超越人类了

楼主:
换了6.1的板子,然后做了个伸缩机构,接线没啥说的,按照说明书就完事了,但是得把触发器接口短路才能实现伸缩

楼主:
喷底漆,驱动轮诱导轮是mato的金属配件,细节倒是挺好,但组合度真的是太一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漂亮,手工大师牛逼!

毛总竟然还在论坛出现呀。
不忘初心

网友(2020-03-30):
楼主发了4个主帖,3个都是精华,尤其改造过程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
真棒!胶佬快涂装!

网友:
颜值提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