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和v911s动力分别搭载手抛机fpv

楼主(2020-02-25):
手上有v9q1和v911s动力,分别改了两台35mm翼展的手抛机,很休闲。

网友:
不错,简简单单就能体会到fpv的乐趣,还相对安全。
伟力接收板遥控距离远吗? 500米能到不?

网友:
不错,不错,伟力东西挺可靠的

楼主:
手抛机视频1

楼主:
手抛机视频2

网友A(2020-06-06):
飞FPV,一般人sd卡是在飞机上还是在地面上录制的?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两个电机并联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FPV,一般人sd卡是在飞机上还是在地面上录制的?

一般认为飞机上质量越小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认为飞机上质量越小越好吧

不过sd卡在机上的话,录制的视频会更清晰对不?

网友:
羡慕~
有空我也搞个小飞机,大飞机太笨重了,不方便。
有三个疑问:
1一般人拿911的接收机改固定翼,是不是尾桨那个通道直接放弃了?也就是911的遥控只能变成三通道,没有垂直尾翼的那个转弯了?2固定翼是两个桨的话,两个桨会做成反转来抵消反作用力么?
3有没有类似的接收小板子(单独售卖的,或者来自其他固定翼/直升机的),不过是可以做成四通道固定翼的?

网友(2020-08-19):
好可爱的小机子。我有时间也要改太一台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