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 mz24

楼主(2020-02-25):
请教各位前辈
mz24 能用大黑羊吗

还有大力的这个鸡架  能不能装  大疆高清图传(感觉可能塞不进去)

网友A:
最新固件是支持黑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固件是支持黑羊的

谢谢前辈

网友B:
这是什么控啊?

网友C:
根据大疆天空端的尺寸自己量量。应该差不多。因为你用的分体电调,上面有空间。绑在上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大疆天空端的尺寸自己量量。应该差不多。因为你用的分体电调,上面有空间。绑在上板上。

谢谢前辈 指教

网友D:
没问题,你咋这么多的黑羊啊,我也想入一个呢。我想问问两款天线有啥区别,区别大吗?
有必要上那个单独的天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你咋这么多的黑羊啊,我也想入一个呢。我想问问两款天线有啥区别,区别大吗?
有必要上那个单独的 ...

图是网上的  不是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你咋这么多的黑羊啊,我也想入一个呢。我想问问两款天线有啥区别,区别大吗?
有必要上那个单独的 ...

遥控器和飞机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控啊?

graupner  mz24

网友:
兄弟搞定了吗?支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