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咨询

楼主(2020-02-25):
准备用山精组个四轴把原来的minix飞控用上,电机用dji的2312a800kv,请问电调可以用穿越机30a的那种小电调吗?

网友A:
穿越电调必须关闭刹车或者阻尼才可以用。否则容易翻车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电调必须关闭刹车或者阻尼才可以用。否则容易翻车炸鸡

明白了,问题是关闭刹车和阻尼必须用bl软件吗?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问题是关闭刹车和阻尼必须用bl软件吗?

是的,目前貌似只有32位的bls电调可以关闭阻尼,普通bls电调在设置软件里找不到这项设置,可以尝试刷别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