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捞不着不出门,改改小控D7E

楼主(2020-02-25):
这段时间闲得难受,D7E的遥控买回来快一年了,一直没动过,正好抽这段时间改一下。换了256的MCU,加装了两个三段开关和两个旋钮,另外添加了三合一高频头,刷了256的D5.0固件。好了,上图

原来的样子:

开盖后的样子:

没换CPU的样子:

换下CPU的样子:

焊接三段开关的线:

加装完成之后:

干起活来就忘记拍照,就这些照片了,谢谢观看。

谢谢!!

网友A:
换256mcu 优越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56mcu 优越点在哪

可以刷汉化版的开源固件啊

网友B:
给楼主 的手工点赞

网友C:
换得不错,成了D10控了。

网友D:
楼主焊工真棒支持中文就方便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256mcu 优越点在哪

变成小控版的D10了

网友F:
高技术,不是哪个魔友都能换MCU的!

网友G:
不换u也可以刷中文

网友:
掉了个 空焊盘

楼主:
哈哈~~好眼力啊,拆下芯片后用铜编织袋吸锡的时候不小心带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换u也可以刷中文

是的呢,但是只能是阉割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技术,不是哪个魔友都能换MCU的!

嗯呢~~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多练两次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成小控版的D10了

嗯呢~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成小控版的D10了

嗯呢,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焊工真棒支持中文就方便多了

哈哈~十年前在电子厂感过一段时间的PCB维修,没想到想在还能用的上,以为会生疏了,没想到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得不错,成了D10控了。

是的,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 的手工点赞

谢谢~哈哈,还好还好

网友(2020-04-08):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哈,还好还好

前辈,烦请咨询一个问题,5年前入了个D7e刷Galee固件,短接电阻,加了高频头。当时用了一年都挺好,后放了4年未动,最近拿出来用,发现遥控器放置过夜(几个小时以上)如果是切换在devo自带高频头上时,开机就卡在启动界面(显示dsm2、devo、2801等加载成功时卡住),卡着界面等个5~10分钟成功启动,启动后各功能也正常,也能正常开关机,但过只要还在devo高频头上几个小时关机不用,再次开机还是卡开机界面几分钟。
而如果切换在flysky、skyatc等高频头上就不存在开机卡死问题,但是即便用flysky高频头正常开机和正常使用,但只要切换devo的高频头,依然会卡住5~10分钟左右,随后devo高频头也能正常工作了。

烦请前辈帮忙看看啥情况哈,谢啦~

网友:
前辈,请教一下,换MCU后第一次刷固件是可以直接刷固件还是要用烧录器烧写?一直想换MCU,还没搞明白这点不敢动手。

网友H:
先要烧写,才能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