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胖子试了几次自动降落,感觉还可以

楼主(2020-02-25):
最近疫情在家,感觉把一年的次数都飞了
今天看见论坛有个a962363558大神飞小胖子自动降落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307&extra=page%3D1
忽然间感慨万千。2017年我看到自动降落惊为天人,没想到自己现在也玩的算比较6了。现在a962363558大神好像不上线了。我也放我的视频大家看看吧。

大胖自动降落OSD录像+机载录像+第三人称录像:

这个大神也发过一个帖子,小胖异地降落。这个我也用大胖玩过。直线距离17KM,我和他不同的是我的还在异地起飞回来了:

网友A:
看头很像是小胖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头很像是小胖子呢

我大胖头是我自己用珍珠棉削的。原来的那个头不喜欢。

网友B:
楼主现在也是大神 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也是大神 了啊!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
漂亮
我想搞一个八轴,呜呜呜

网友:
用超声波么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C:
技术不错啊,不晓得楼主有没有关于自动降落和异地起飞返航的教程什么的,有机会也学习一下。

楼主:
用了超声波定高。否则自动降落精度低。

楼主:
朗宇2820 KV570,1370,6S3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啊,不晓得楼主有没有关于自动降落和异地起飞返航的教程什么的,有机会也学习一下。

论坛有自动降落起飞教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820 KV570,1370,6S3P

什么飞控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

要是异地能切换到4G信号的图传,现实自主起飞那更爽

网友:
厉害啊!简直太爽了,激动人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超声波定高。否则自动降落精度低。

请教楼主, PIX的超声波定高应当怎么设置?主要是MP中超声波类型怎么选,老版本中还有个PIX-I2C的选项,新版本中没了。另外,超声波模块安装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是机翼还是机身 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PIX的超声波定高应当怎么设置?主要是MP中超声波类型怎么选,老版本中还有个PIX-I2C的选项, ...

目前安装在机身正下方,一个是滑降时影响,遇到碎石恐怕就完了,另一个是手抛自动起飞时,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没敢试验,因为手正好在超声波下面遮挡,怕误判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安装在机身正下方,一个是滑降时影响,遇到碎石恐怕就完了,另一个是手抛自动起飞时,不知道有没有影 ...

我都是在机肚子下方的。超声波相关参数见http://www.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1163

网友E:
一般用什么飞控比较稳定呢,好像普通的飞控稳定性都不强,好在大胖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用什么飞控比较稳定呢,好像普通的飞控稳定性都不强,好在大胖耐炸

我都用PIX

网友D:
请教。今天试了好几次自动降落,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就是降落距离设定的LAND点很远。第一次降落地点距离设定的远了200米以上(方向是对的,没偏),起飞后打返航,100米高后到倒数第二个航点高20米,我干脆都没看到降落过程,事后根据地图才找到飞机;第二次第三次都在视距内,设了2个航点对准航道,高分别是50米,22米,但最后降落点都差了50米以上。硬件上我用了空速计和超声,地面站用的是云卓的地面站,设定照搬的付之一笑的参数,载机是御猫,能飘,基本不失速,逆风降的,最后姿态都是2米多 高,飘了20多米降的。

网友(2020-04-02):
引用 网友D:
请教。今天试了好几次自动降落,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就是降落距离设定的LAND点很远。第一次降落地点距离设 ...

也想尝试自主降落。咱俩的控都是云卓。我的载机是小胖,pixhawk+数字空速计。超声波模块还在快递路上。给你加油啊!我也要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