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这种自由飞产品的机翼制作,是什么工艺?

楼主(2020-02-25):
近期研究室内飞机时,翻出来一个孩子小时候玩坏了的自由飞。机翼剩下半个,很轻,很硬,表面贴了一层膜。请教大家:这种机翼是类似KT板工艺吗?看起来还是模具热压成型的。

网友A:
这玩意贼脆,好像一般这种都是热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贼脆,好像一般这种都是热压出来的

嗯,刚在马云宝上找了找,就是这种。的确比较脆,但感觉强度很好。  最近想做个客厅飞的小机,对翼载荷翼展都有限制,但感觉机翼工艺比较挠头。

楼主:
刚上秤量了一下,半幅机翼(手中只剩下半幅)重量1.36克,很轻。

网友:
材料可能是KD板,先预热然后热压成型

网友B:
贴个膜强度就很好了

网友C:
感觉这个就是和KT板同样的材质,刚性好强度差。

网友D:
自制的话可以开模热压,量大用铝模(阴阳模具一套),量少的话做一个木头阳模即可,加热时要放开水里煮5至8分钟才能定型,电吹风和电熨斗弄不成.

铝模

铝模

木模

木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就是和KT板同样的材质,刚性好强度差。

同感。不过做个室内飞,强度感觉差不多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制的话可以开模热压,量大用铝模(阴阳模具一套),量少的话做一个木头阳模即可,加热时要放开水里煮5至8分钟 ...

感谢徐老师的分享!~您的铝板模具实在是宝贝。赞!

网友E:
早期的火鸟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同感。不过做个室内飞,强度感觉差不多够了。

强度不仅足足够,是绰绰有余,马云家搜信天翁一级牵引滑翔机,我买过一架,机翼也是这个材料,感觉就像是1mm厚的KT板,我觉得针对小飞机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结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制的话可以开模热压,量大用铝模(阴阳模具一套),量少的话做一个木头阳模即可,加热时要放开水里煮5至8分钟 ...

没看懂,那材料到底用什么呢,还要切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早期的火鸟用的就是这种

没错,看来是老玩家,火鸟当时打的广告还说机翼要是受损了可以用电吹风加热蒙皮就好了,我还真试过,蒙皮果然绷紧了,看上去就好像机翼没有折痕一样,现在想想多么幼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度不仅足足够,是绰绰有余,马云家搜信天翁一级牵引滑翔机,我买过一架,机翼也是这个材料,感觉就像是 ...

刚网上搜了一下,图片上看起来,的确是这种机翼。就是不知道这得用什么材料,热压贴什么样的膜。盼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网上搜了一下,图片上看起来,的确是这种机翼。就是不知道这得用什么材料,热压贴什么样的膜。盼高手给 ...

我也是急切的想知道啊,这种材料如果自己可以很方便的加工,那可是比D板和KT板都强,刚好用来做室内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急切的想知道啊,这种材料如果自己可以很方便的加工,那可是比D板和KT板都强,刚好用来做室内小飞 ...

同感,同感。慢慢继续探索吧。

网友:
以前问过店家,说叫“热压覆膜”,道听途说,仅供参考。

网友G(2020-04-15):
感觉就是一次性泡沫饭盒的材料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G:
感觉就是一次性泡沫饭盒的材料

现在的自由飞基本都是吹塑版,但楼主这个不是

网友H(2021-07-01):
引用 网友B:
贴个膜强度就很好了
问下,你头像那个,DUST,是那个型号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