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刷机不成功,不能开机了

楼主(2020-02-25):
刚买的i6,想着刷个中文固件,用ttl转接器连上去之后,软件提示不能识别,然后就无法开机了,请问怎么样才能解决

网友A:
硬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刷试试

成功了,感谢

楼主:
楼主成功救砖,好开心。
在这里分享一下方法。
先下好官网固件,打开,刷机线连接遥控器,关机后把左边的两个微调键分别向下向右推,同时打开遥控器,进入硬刷模式,这时候屏幕是不显示的。这时候可以发现软件上显示有遥控器连接了,然后点刷入即可。

网友:
是刷10通么

网友B:
楼主刷机流程能发下吗今天我也要刷,做个参考

网友:
比jr强,至少能刷硬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成功救砖,好开心。
在这里分享一下方法。
先下好官网固件,打开,刷机线连接遥控器,关机后把左边的两 ...

大哥能不能分享下固件,我官网找不到(┬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能不能分享下固件,我官网找不到(┬_┬)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Nb9DZN5FrhvamFUP87GaQ 提取码: shm2

楼主:
不是,十通道没有官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刷机流程能发下吗今天我也要刷,做个参考

刷机流程就是上面说的那些,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流程就是上面说的那些,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

有个问题就是我刷的时候固件没有显示,这个很奇怪,刷机线灯插进去也是亮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流程就是上面说的那些,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

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流程就是上面说的那些,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以后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感谢感谢(ω`),刷好了

网友C:
兄弟刷机软件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i6和i6x转ttl刷方法是不是一样

楼主(2020-04-11):
引用 网友C:
兄弟刷机软件能不能分享一下

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