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言风语】杂谈 第一期 直升机装完总距上下不一致?可能不是你的问题

楼主(2020-02-26):
大家好!我是晓疯,和大家一样都是航模的爱好者。自己弄这个节目主要是想和大家交流想法。有不同观点也请各位指出。大家共同进步。

曾经装机,调机的时候经常遇到的问题。刚装完,上螺距尺0度没问题,最大没问题,最小怎么不一致?这个其实和连杆设计有关系。

最终计算结果发现:舵机上下运动的角度相等时,桨夹的角度始终是不等的。小螺距时区别不明显,当螺距加大后差值逐渐变大。而且舵机运动角度变化相等时,桨夹运动变化不相等。所以变化也不线性,在负螺距状态更为明显。
解决办法,遥控器螺距曲线的点尽量多,这样可以提高螺距变化的线性。这就是为什么高级的遥控器的螺距曲线可以设很多点的原因了,而且有的还会有平滑选项。

具体的过程请大家移步B站,这里的编辑界面不大友好。

网友A:
最正规的要求是舵机打多少,相对应的螺距就产生百分比的多少螺距。不过这个要求曲线有较好的藕合能力,还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正规的要求是舵机打多少,相对应的螺距就产生百分比的多少螺距。不过这个要求曲线有较好的藕合能力,还是 ...

是的,我也在考虑这个。最后发现雷虎的E720和E700的设计可能是不错的方案。仅限可能。过几天我会量一下E700的数据,再算一下。E720没有

网友:
关键手指头它不是线性的。

网友:
ennnn  我的螺距曲线都是一条直直的斜线

网友:
如果是45°直线呢?还需要很多个点拟合吗

网友:
最好的状态是杆量与舵机转角成线性,还是螺距角度,还是推力大小,还是其他。。。。。

网友:
螺距变化率很只靠机械部分很难调到和摇杆变化成线性关系

网友:
我这颗强迫症的心终于放下了,我还以为是我安装的问题
感谢LZ

网友:
V8K8这样的陀螺仪好像可以修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