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 Flight入门教程] 基础篇 配置页面设置指南 易捷模型

楼主(2020-02-26):
欢迎来到穿越机基础教学此篇教程为基础系列第三课,配置页面设置指南。

准备工作
         在开始教程内容之前你需要确保完成了以下事项
  • 确认已正确烧录最新固件(详细信息请参考固件烧写指南
  • 确认端口页面以正确设置(详细信息请参考设置及端口页面
  • 确认Beta Flight软件为最新版本
  • 确认外部设备正确连接飞控UART端口(如可调图传,GPS等)

        以上软件下载地址可在公众号首页内找关联信息,点击网盘即可获取,或微信公众号回复网盘。

配置页面设置指南

本文概括:
  • 混控类型
  • 系统设置
  • 接收机
  • 其他功能
  • 电调/电机功能
  • 飞控和传感器方向
  • 解锁角度

配置页面

配置页面掌管了一架飞机的核心的系统设置,就像计算机里的BIOS一样,本篇文章将对各个参数的原理及调整做出解释。

混控设置

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混控:混控即混合控制,在不使用混控的时候遥控器的一个通道控制一个电机(舵机),而我们的穿越机需要同时控制四个电机,所以需要进行混合控制,而这部分需要飞控完成,比如我们推动油门,遥控器发出油门信号请求飞控做出响应,而不是由遥控器直接控制电机转速提高,具体提高多少也是飞快说了算了。这就是混空,不同的布局有不同的混控模式,这里只需要保持默认设置即可。
  • 【反转电机转向】:使用这个设置可以使电机转向与默认设置相反,这样设置可以极大的降低炸机后摄像头被草汁和泥土覆盖的几率,另外反向转动螺旋桨更符合流体力学设计,这个参数请保持打开。

系统设置

这里很重要,陀螺仪及PID的运行频率直接决定了一架飞机基础性能,以及操控手感,越高的运行频率决定了更加跟手细腻的操控,但是要注意两点,越高的刷新率会使飞机越容易受到飞机震动的影响,这样会导致滤波器压力变大,飞机响应速度降低,建议设置为双8K这个设置会非常合适。另外请确认你的飞控可以在这样的频率下运行,如果你是用的是F4 F7飞控则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是用的是老式的F1 F3飞控,则必须选择4K以下的刷新频率。

  • 【陀螺仪更新频率】:设置为8KHz
  • 【PID循环更新频率】:设置为8KHz
  • 【加速度计】:请保持开启,这样可以使你的飞机检测到当前姿态并用以反自旋功能,预防起飞失控功能,以及弹射起飞。
  • 【气压计,磁场计】:这两个功能基本用不到,请保持关闭

接收机

如果你使用的是SBUS接收机,则应保持如上图所示的设置,但要注意,一些厂家会使用自定义的SBUS协议,如天地飞WBUS,富斯IBUS,相关设置请参考遥控厂家给出的协议。

如果你使用的是PWM接收机,PPM接收机,则需要在接收机模式选择相应的模式,但要注意,这些模拟协议在通讯延迟方面远远大于SBUS协议可以的话请优先选择SBUS。

其他功能

这里请注意以下几个选项

  • 【DYNAMIC_FILTER】:动态滤波陷波器可以提高飞机滤波器的精准度,有效降低电机发热等问题,请保持打开
  • 【ANTI_GRAVITY】:动态设置I值,可以使你的飞机油门在快速变化时响应的更加迅速,请保持开启状态
  • 【OSD】:启用飞控的内置OSD功能时请打开这个选项
  • 【AIRMODE 】:AIRMODE即为电机怠速,如果你需要飞机永久保持怠速状态则开启这个功能,但不建议新手这么做。
  • 其他功能请保持默认,按需设置即可。

电调电机功能 现阶段的穿越机调速器均使用Dshot数字协议,相比传统的PWM协议,DSHOT协议拥有优秀的高响应速度以及抗干扰能力,双向Dshot功能使用的RPM滤波器使飞机的滤波系统更上一层楼。
  • 【电调/电机协议】:如果你是用的是最新版的32位Dshot电调,那么你可以将协议设置为Dshot600或Dshot1200,如果你需要使用Dshot1200请关闭下面的双向Dshot开关
  • 【ESC_SENSOR】:如果你的电调有专用的RX接口,那么你可以将RX接到飞控的UART端口,并选择电调功能,这样你就可以同时开启Dshot1200和双向Dshot模式
  • 【双向Dshot】:开启双向Dshot可以使飞控读取到电调回传的转速信息给RPM滤波器,使飞机的滤波性能达到更高的水平,需要注意两点,首先确保你的电调支持这更,请把固件升到最高版本,然后选择Dshot600协议,如果你的电调有RX接口,则可以开启Dshot1200(如上)

飞控方向及解锁角度

这里注意两个参数,如果你不想按照飞控默认的方向安装飞控,那么你可以在这里设置飞控的旋转角度,比如:你把飞控旋转的180头尾颠倒,则可以在方向 度的选项里设置为180度,这时你可以在BF软件首页(设置页面)看到飞机姿态预览,通过晃动飞机来判断是否设置正确。另外最大解锁角度请设置为180,这样可以使你的飞机能够在倒扣时解锁。

  • 【方向 度】:按照实际飞控安装方向调整
  • 【最大解锁角度】:设置为180度。

至此,需要设置的内容基本全部设置完成,如遇到不了解的功能请保持默认设置,记得点击右下角的保存按钮

注意事项:

  • 混控模式请按照飞机的实际情况设置,大多数情况下保持默认即可。
  • 反转电机很重要,请保持开启
  • 确认你的飞机有能力运行8K以上的刷新频率
  • 请保持加速度计开启,否则很多辅助更能都将无法使用
  • 确认你的接收机SBUS协议与遥控厂商一直
  • 确认你的电调是32位电调,并且有能力运行双向Dshot
  • 确认你的飞控安装方向与设置的里的方向一致,大多数飞机起飞瞬间失控都是飞控安装方向错误导致,当然也有可能是桨装反了
  • 请把解锁角度限制设置为180,这样可以保证你的飞机永远可以解锁。

网友:
不错,新手的福利,继续出新内容。

网友:
公众号是多少

楼主:
微信公众号搜索;易捷模型

楼主:
易捷模型

网友:
原来F4可以设置8K8K,我一直是4K4K的干活,哈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必须顶

网友:
能给个调参软件中文版的下载地址吗?或者1451062998@qq.com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