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发了一个自制桌面小铣床的帖子,有坛友对自制的小分度头感兴趣,开贴详解

楼主(2020-02-26):
前几天闲着没事儿,发了一下若干年前做的桌面小铣床的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5116&extra=page%3D1),由朋友对我自己做的小分度头感兴趣,开贴做个拆解说明,详细介绍:

就是这个小铣床,做好快十年了,一直在柜子里吃灰

就是这个小铣床,做好快十年了,一直在柜子里吃灰

这个是今天的主角,理念来自于迷你魔的随机附件中的小分度头,外形有所改进,原理应该一致,我也没见过迷你 ...

这个是今天的主角,理念来自于迷你魔的随机附件中的小分度头,外形有所改进,原理应该一致,我也没见过迷你 ...

分解后的全家福,下面一个一个部件开始介绍

分解后的全家福,下面一个一个部件开始介绍

四爪卡盘正面照

四爪卡盘正面照

卡盘背面照,螺纹连接,螺距1mm

卡盘背面照,螺纹连接,螺距1mm

自制分度环,分度线用车床土办法制作的,谁要是感兴趣我再单独开贴介绍车床分度改造的方法,这个分度环上面 ...

自制分度环,分度线用车床土办法制作的,谁要是感兴趣我再单独开贴介绍车床分度改造的方法,这个分度环上面 ...

分度环背面,再环的内部增加一弹簧顶住的钢珠,增加该环与卡盘颈部的滑动阻尼,既能转动,又能保证一定的阻 ...

分度环背面,再环的内部增加一弹簧顶住的钢珠,增加该环与卡盘颈部的滑动阻尼,既能转动,又能保证一定的阻 ...

卡盘固定连接座,没有合适的铜料,用两个其他零件组装焊接车制的

卡盘固定连接座,没有合适的铜料,用两个其他零件组装焊接车制的

背面

背面

分度盘底座,正面

分度盘底座,正面

背面

背面

卡盘锁定孔,用m5螺栓锁定

卡盘锁定孔,用m5螺栓锁定

底盖,有机玻璃做的,之所以用有机玻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铝合金材料,反正也没什么强度要求,就用一块薄有 ...

底盖,有机玻璃做的,之所以用有机玻璃,是因为没有合适的铝合金材料,反正也没什么强度要求,就用一块薄有 ...

各种螺丝,最右侧的是一截小铜棒,一会儿说明用途

各种螺丝,最右侧的是一截小铜棒,一会儿说明用途

分度头安装固定螺栓,自制

分度头安装固定螺栓,自制

下面进行一下组装过程图片演示,浅显易懂,这是卡盘与分度环组装,就是往里插,使劲插就行,咯噔一下就进去 ...

下面进行一下组装过程图片演示,浅显易懂,这是卡盘与分度环组装,就是往里插,使劲插就行,咯噔一下就进去 ...

把前面那哥俩坐在这个底座上,没技术,就是坐!

把前面那哥俩坐在这个底座上,没技术,就是坐!

吧那哥仨翻个身,将这个又黄又粗的家伙拧进去,到底

吧那哥仨翻个身,将这个又黄又粗的家伙拧进去,到底

记得前面提到的小铜棒么?就是塞到这个洞里的,防止螺丝直接顶到那个又黄又粗的东东,把表面弄花了,安全塞 ...

记得前面提到的小铜棒么?就是塞到这个洞里的,防止螺丝直接顶到那个又黄又粗的东东,把表面弄花了,安全塞 ...

顶丝,不罗嗦

顶丝,不罗嗦

盖盖子

盖盖子

四个比黑芝麻略大一些的小螺丝,各就各位

四个比黑芝麻略大一些的小螺丝,各就各位

组装完毕,献丑了!

组装完毕,献丑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太好了,谢谢。

我得琢磨琢磨是不是仿制一个,但没车床是个麻烦。

网友A:
又仔细琢磨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卡盘和刻度环之间是没有相对运动的,那个顶珠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顶珠是不是应该装在底座上,就是锁紧螺丝的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仔细琢磨了一下,发现一个问题:卡盘和刻度环之间是没有相对运动的,那个顶珠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顶珠是 ...

刻度环可以转动,可以在任何位置转动到零位

网友B:
哦!您这个和迷你魔最大的区别就是:他那个刻度环和卡盘是固定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刻度环可以转动,可以在任何位置转动到零位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您这个和迷你魔最大的区别就是:他那个刻度环和卡盘是固定在一起的!

迷你魔的就看过图片,没见过实物,而不清楚刻度盘是否可以转动,我做这个的时候参考了车床小托板的刻度环形式,反正用起来方便就好,管他是模仿谁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迷你魔的就看过图片,没见过实物,而不清楚刻度盘是否可以转动,我做这个的时候参考了车床小托板的刻度环 ...

是是!还有个问题,这个卡盘圆跳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是!还有个问题,这个卡盘圆跳动怎么样?

没进行检检测,估计好不到哪里去,要想保证一丝以内的误差,估计需要进行卡盘爪休整,做专用接口,用磨头打磨休整,我的车床盘就是用这种办法休整,径向跳动在1丝以内

网友:
三鸥的小卡盘精度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进行检检测,估计好不到哪里去,要想保证一丝以内的误差,估计需要进行卡盘爪休整,做专用接口,用磨头 ...

哦!原来大家的卡盘精度也这样啊!

网友C:
虽然我曾经干过车、刨、磨、铣床,还是很佩服楼主的加工制作水平。

网友D:
这个做的真心不错,咱也想做个,但是无从下手

网友E:
大佬这个能不能改电机用,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曾经干过车、刨、磨、铣床,还是很佩服楼主的加工制作水平。

业余玩儿玩儿,爱好而已,不是谋生手段,这次疫情全国坐月子,在家呆了几天之后发现有个业余爱好 的好处了,这种一个人就能玩儿的业余爱好真是适合这个时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的真心不错,咱也想做个,但是无从下手

分解,配件一个 一个做,慢慢就成型了,我第一张图的小铣床前前后后做了好几年才成型,这次改造已经是十年后的事儿了,就是个爱好,也没指着有多大用处,参考盘手串的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能不能改电机用,同轴??

我没太理解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卡盘改成主轴来用?这个卡盘怎么用都可以,机械diy的前提是一定要有一个小车床,这是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解,配件一个 一个做,慢慢就成型了,我第一张图的小铣床前前后后做了好几年才成型,这次改造已经是十 ...

盘手串的意义和盘铣床一样一样滴

网友F:
那个黄铜件里面嵌有铝还是锡?是凑料呢还是有啥用?

网友:
我想做个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黄铜件里面嵌有铝还是锡?是凑料呢还是有啥用?

不是铝,是焊锡,两块差不多合适尺寸的料焊在一起用,当时手头没有合适的黄铜料,diy个毛坯

楼主:
雕刻机用的滑轨最好是直线主轴承,滚珠丝杠,好像某宝上有很多适合的配件,好多都是洋垃圾上拆下来的进口配件,精度很高,包括步进电机,驱动器应有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用的滑轨最好是直线主轴承,滚珠丝杠,好像某宝上有很多适合的配件,好多都是洋垃圾上拆下来的进口 ...

是的,看到了,价格也是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铝,是焊锡,两块差不多合适尺寸的料焊在一起用,当时手头没有合适的黄铜料,diy个毛坯

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G:
我对楼主头像很感性趣,能不能详细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对楼主头像很感性趣,能不能详细介绍下~!

忘记从哪里搜到的了,十年前的事儿了

网友:
精度能保证吗?

网友H(2020-09-03):
淘一个300多

网友:
做的非常好

网友I(2022-11-18):
引用 网友H:
淘一个300多

老哥这个分度盘方便给个关键词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老哥这个分度盘方便给个关键词吗?

组合夹具多齿分度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开看看。

齿轮咬合齿轮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组合夹具多齿分度台

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开看看。

别拆开看了,我给你看个简易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