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聊赖,设计制作一架一战飞机

楼主(2020-02-26):
朋友那里有一副1.2米小金星的机翼给我了,本来想着还是搞个油动机,但是油动的已经有好几架了。
最近突然喜欢上复古,就自己随便画了个图,不搞双翼或三翼了,说干就干。

基本参数  翼展1300(加长了),长900,电机2820,上11或12寸,动力杠杠的。

更新在15楼
完成贴在22楼

首先画出平面图

然后画出激光切割用图纸

头罩用的是大桶饮料瓶~~

3维做出星型发动机然后3D打印(打印好后发现中间孔留小了,改)

制作过程没有拍照片,就直接放半成品吧

起落架用4mm不锈钢弯制,起落架位置用立铣铣槽,钻眼。

顺道在秀一下数控分度头,虽然小了点钢型差了点,但是被我改的能立卧两用,干干有色金属还是够用的

舱盖螺丝找不到合适的手拧,自己车一个,套丝滚花。

未完待续~~~~

网友A:
车床都用上就有点过份了啊,这得让看客多么绝望啊……

网友:
发现对于大佬三D打印机,基本是标配了。

网友:
真是。。。家伙齐全啊

网友:
我滴乖乖,花钱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都用上就有点过份了啊,这得让看客多么绝望啊……

做航模车床也不是必须要有的~~~~ 我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手拧螺丝所以才车了个

不过我倒是车床,铣床,五轴数控,激光切割等设备都有,就是有点懒,最近不是疫情闹得也没去外地工作么,这是在家闲的给自己没事找点事情做来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床都用上就有点过份了啊,这得让看客多么绝望啊……

跟猫哥打个招呼!
话说今年疫情逼出老鸟手艺无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航模车床也不是必须要有的~~~~ 我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手拧螺丝所以才车了个

不过我倒是车床,铣床, ...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3D打印机、车床、、这是高手呀!飞机做的真棒,期待首飞!

网友C:
请教飞机的结构,木片是依据什么画的,主要是对应的孔位怎么生成。我在学sw画,就不知道怎么搞这个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飞机的结构,木片是依据什么画的,主要是对应的孔位怎么生成。我在学sw画,就不知道怎么搞这个孔位。

其他人怎么搞我不知道,我反正这些包括孔位都是自己在脑子里盘算好的,也就是空间位置都已经在脑子里设计好了,我才开始画图

网友:
看到车床就知道不简单了

楼主:
开始蒙皮,首先制作升降联动,钢丝伺候

做的合页够用到吐

机身蒙皮完成

机身骨架上虫胶漆

上漆和不上漆的颜色对比

今天制作结束,抽空继续~~~

网友D:
楼主合页是用什么切割的,这么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合页是用什么切割的,这么大张?

纸合页,合页纸材料(虽然叫纸合页但不是纸)

淘宝大概三十多一平方,自己激光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
牛人、大神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猫哥打个招呼!
话说今年疫情逼出老鸟手艺无数!

被逼成保姆和家教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人怎么搞我不知道,我反正这些包括孔位都是自己在脑子里盘算好的,也就是空间位置都已经在脑子里设计 ...

同脑补哈哈哈!

楼主:
机翼今天也覆好膜了,最后在切一下标,基本大工搞成了,还有两个副翼拉杆舵角抽时间再装上,就可以试飞了。

土办法,打印机打好然后比着切

95%完成度效果

本帖完,首飞后(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再放视频,谢谢观看~~另外谢谢版主加精~~

网友E:
楼主,这么多设备只为了做飞机?

网友F:
求问虫胶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多设备只为了做飞机?

答案在这个帖子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231249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问虫胶漆是啥?

虫胶漆是一种木器、乐器上常用的漆,这种漆可以用个棉布直接沾漆来涂抹,比较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虫胶漆是一种木器、乐器上常用的漆,这种漆可以用个棉布直接沾漆来涂抹,比较方便。

不能用自喷漆替代吗?我查了下这个好像不便宜啊,另外这个漆刷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自喷漆替代吗?我查了下这个好像不便宜啊,另外这个漆刷几遍?

用啥漆都行啊,我只是手头正好有这漆。用清漆也行不过重,我这涂一遍就行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手脏把骨架部分弄脏了,其实刷不刷漆的看自己心情

网友G:
机轮改改,你的飞机能更一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轮改改,你的飞机能更一战

你说的非常对,机轮我没有拍两个的照片,因为现在机轮两个就不是一对儿,是临时替代的装上的,机轮轮毂我这两天正在等铝合金料,要自己车一对儿。
本来起落架的支撑也要做成大部分一战样式的,但是由于是下单翼结构,有两根斜撑是到后面机翼位置的,而机翼是别人给的,如果要加强就要拆一部分再加强,而且装卸机翼会比较麻烦。

等过两年有时间了,做一架正经八百的,仿真程度高的来,现在是没时间做了,因为三月份就又要去外地工作了。

网友:
同城模友路过帮顶

网友:
漂亮外表+古朴气息,赞

网友H:
有个可惜的地方,一战机的灵魂是张线,这个没有张线有点现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可惜的地方,一战机的灵魂是张线,这个没有张线有点现代了

是的,一战飞机普遍木头加蒙布,结构强度不高,所以支撑杆和拉线很多。可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弄那么多线,每次去飞,光装线就半天,因为这架飞机机翼是可拆两半的。如果都在家装好车也放不下,所以有得就有失,不是么。其实这个飞机也就是一个大概的意思而已,如果真要讲究起来,那么我一定会用油动而且必须是星型发动机,然后翼型也不是平凸,驾驶舱内部也要有细节,蒙皮的骨骼感也要凸现(现在平尾垂尾就是个平板结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暂时没法去考虑的,以后有机会做架仿真程度高的。

网友:
大佬果然牛逼,啥装备都有

网友:
眼红的不是楼主的飞机,而是家里的房子和屋里的机械加工设备。

网友:
仰望仰望,
大佬果然牛逼,啥装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