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T机与EPP机的优缺点

楼主(2020-02-26):
各位大佬好,

之前一直飞EPP机子的FPV,现在忽然发现有一些FT出的一些KT板子的机型很漂亮,比如海盗, TB上也有材料,所以有些动心,但是因为不熟悉KT的特性,所以请请教下KT机相对于EPP等泡沫,有啥特点?

1 KT和EPP谁更重?
2 KT是否方便修复?
3. 其他的欢迎补充

谢谢各位!

网友:
Epp比kt轻但强度没kt高,修复的话Epp好修点,其次FT都是依据kt板设计换Epp可能强度会很差

网友:
其实一看价格就知道,EPP和KT不是一个层次的。KT板就是便宜,我的KT板都是捡旧的广告板,没花过钱,当然其材质上要硬不少,可太脆了。而EPP就贵多了,捡是基本捡不到的,当然其韧性好很多,也耐摔得多,就是偏软,要用不少碳纤材料来加支撑。

网友A:
手工好自己做KT滴,渣就买成品……话说FT滴新机都是搓啊搓,真是没做的欲望

网友:
其实覆膜的kt板也是很结实的
除非大炸,一般的没事的,当然大炸什么材料都一样

网友:
ft的的飞机要用不少热熔胶粘,更重。
一般kt板碎了可以拿胶粘粘凑合用,我一般是直接做一架新的,反正成本就十几块
还有就是ft飞机对手工有些要求,一般要作废几套板材,才能练的差不多,还要有一把快刀切角度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FT的KT机子还是有很好看的,疯狂迷恋海盗

网友:
这还用说,tanken老师说的精辟,大炸啥都一样。kt板是做飞机不二的好材料,epp太肉了手感不好动作不利落,感兴趣的话看看我的几篇帖子,详细分析了一下各种kt板

网友(2020-07-12):
引用 网友A:
手工好自己做KT滴,渣就买成品……话说FT滴新机都是搓啊搓,真是没做的欲望

自己做的飞机确实比一般的商品飞机要好

网友:
自己做了ft的mini侦查者,双面覆膜kt,降落基本靠炸,依然妥妥的,就是有了些折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