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14sg连接G4模拟器设置问题

楼主(2020-02-26):
本人最近想入坑练直机,模拟器是G4,用的是无线加密狗,在控里新建直机模型,十字盘选H—1,连上模拟器校准遥控器、设置好各舵面正反向后,均正常,只是桨就不转动了,拨了遥控器里各个开关都没反应,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用世派ix12新建直机模型连上模拟器就可以用了,都不用设置,futaba 18sz也是不行,和14SG一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两个遥控器各通道的输出有什么区别。把你的模拟器通道映射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两个遥控器各通道的输出有什么区别。把你的模拟器通道映射发上来看看。

两个遥控器在模拟器里映射的通道都是默认设置: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两个遥控器各通道的输出有什么区别。把你的模拟器通道映射发上来看看。

14SG刚联上模拟器里,桨是能动的,只是所有通道都是反向的,在模拟器里设了反向后,桨就不动了

网友:
一共8个通道,不是只有摇杆的四个。其他通道起到转速切换、熄火等功能。

网友:
把拉烟通道打开大桨就转了。

网友:
通道匹配界面里,从5到8通道逐个点通道反向,有一个是熄火开关。
如果前面模拟输入的条是在中间的话,先预指派一个全空或全满的假通道给它。

网友:
有一个通道是熄火开关,把它反向就行了

网友B:
桨距设置了吗?

楼主:
弄了一晚上都上传不了图片,只能描述了,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5通道  Dual Rates,6通道Knob,7通道Smoke,8通道3—pos.swittch,9到12通道为空白,其中6通道原始默认是反向的,请各位老鸟帮看看哪里不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距设置了吗?

控新建模型都是用原始默认的,不知设置没有

网友A:
你的遥控器应该给5-8通道分配开关来控制,然后在模拟器里面把这几个通道分配功能,就能用遥控器开关控制熄火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遥控器应该给5-8通道分配开关来控制,然后在模拟器里面把这几个通道分配功能,就能用遥控器开关控制熄 ...

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5通道  Dual Rates,6通道Knob,7通道Smoke,8通道3—pos.swittch,9到12通道为空白,
请教一下,5通道是DR大小舵吧,6通道knob是什么,7通道是拉烟,8通道3—pos.switch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5通道  Dual Rates,6通道Knob,7通道Smoke,8通道3—pos. ...

通道具体的功能可以在模型编辑页面部分看出来,大部分机型都采用通用的设置。但是不同模拟器版本可能会有差别,G4版本太老,我也不确定具体的功能设置。建议自己测试一下。RF7版本默认是7smoke控制直升机熄火,8mode控制油门曲线切换。

如果不明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你的14sg通道输出调成和ix12一样即可。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在模拟器里把拉烟通道设置成反向的就一切正常了,非常感谢各位模友的热心解答,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