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精灵2的gps用于pix飞控

楼主(2020-02-26):
本想买个gps的,想起某大神之前分享的便宜好用的gps想买一个结果人家压根儿不搭理
于是乎拿出我的拆机精灵gps,研究了一下搞清楚了它的接线
如图,四根一组的红黑就是正负极,而信号要从画圈处引出,红色是rx,黑色是tx,波特率为57600,接上pix直接可以识别
阳台上也能定位,89颗星的样子,固定翼用用足够了

网友:
精灵2是单模GPS的,没有北斗或其他导航系统,搜星会比较慢,还容易丢星,其他都还挺好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A:
楼主是个牛人?你是通过什么软件得知gps通用的?

网友:
中微科的gps挺实惠的,用过几个.336h就很好了,信号都在10颗星以上。重量轻,价格低。天线最好用2级放大的正方形的,那种长方形的天线要差点。

网友:
没必要非得20颗星左右,只要稳定的大于8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牛人?你是通过什么软件得知gps通用的?

u-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