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科普一下FT飞机

楼主(2020-02-26):
某宝发现FT飞机比较便宜,但是玩家很多,感觉动手能力要求比较高。不知道适不适合新手,以前玩板机苏27。  适合新手的话求推荐热门机型

网友:
FT的KT飞机相对是很简单的,只要喷印出(甚至不喷印)图形,裁剪,热熔胶粘粘就OK了,属于航模里最简单的制作了,当然比折个纸飞机是复杂点,我想但凡是个会用美工刀的模友只要有心都能做出不错的FT KT板机。

网友A:
ft的飞机基本没有气动可言,所以飞行手感肯定不如泡沫机,木鸡,但是比板机略强,手紧,手残可以上手一试,便宜经得起消耗,无论怎么玩,都只会玩一段时间或者不只是玩这个级别的

网友:
第一次的话在淘宝买切割好的容易一点,手切比较容易出现装配歪斜拉力角错误等情况。有经验了可以自己打印图纸自己切。
kt板较轻,便宜,易制作,不耐摔。魔术板相反。一般来说方形机身的是前期的制作比较容易,圆形机身的是后期出的更加像真但是制作稍难。
做好了都很好飞,我第一架是FT运动者。

网友:
这帖子有人删除?怎么刚刚我的回复和另外一个回复都没了,至少两个

网友:
有详细视频教程,做起来不难,设计贴心,飞起来中规中矩,建议动手之前先大致浏览一遍制作过程

网友:
还是买商品机,ft的飞机考验手工,做不好很难飞

网友B:
FT的飞机还是很不错的,我做过喷火,野马,重心调好了,很好的飞的,制作过程中可以对它进行改动,不一定要原封不动的照着视频来的

网友:
ft探索者1.82翼展,5000,电池续航一小时没毛病

楼主:
懂了。 比板机强就行

网友:
FT的飞机都挺好飞的,翼型厚实,翼面积大,大多数机型都是很好飞的,如果是自己裁板子只要不把线裁歪了装不上都能飞

网友:
我就经常飞Ft的飞机,在微风无风的环境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便宜好飞,缺点强度差不耐操炸鸡会碎一地不易修复,不过考虑到价格便宜也不用修复了

网友C:
问一下楼主:国产kt大部分买到5mm,可以直接对照原版图纸做吗?有此疑惑是因为美国kt是6mm。

网友:
如果楼主以后有打算自己设计飞机,那么FT的飞机是非常好的练手机会,他们的飞机大部分都是有翼型的,气动性能不错。
建议你买店家卖的套材,顺便再多买几张KT板,买回来后照着套材瞄绘,切割,组装,这样可以训练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FT的飞机还是很不错的,我做过喷火,野马,重心调好了,很好的飞的,制作过程中可以对它进行改动,不一定要 ...

嘿嘿,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国产kt大部分买到5mm,可以直接对照原版图纸做吗?有此疑惑是因为美国kt是6mm。

一样可以,KT板有很多种,还有10mm的,还有纸面。FT的现在都有牛皮纸面的KT板了。

网友:
FT的飞机比较适合刚入门的小白、小学生,新手先飞上单翼机型

网友:
FT的飞机我制作飞过十几架了,按照视频制作还是比较容易的,他的飞机一般都用小舵量,新手最好先别用,魔术板的SU-27飞好了基本上固定翼都差不多了。

网友:
当然比板机强,建议搜一下论坛里的帖子好好看看,FT的机主要有这么几点好处:
1、制作简单,都有制作视频,只需热熔胶枪和竹签就行;
2、机翼设计在制作容易和升力优秀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
3、成本低,好维护,大不了重做一架,TB上多的是切割好的,买一架回来做就行;
4、飞行手感比泡沫机好太多太多,泡沫机比较软,FT机只要加固得当会非常硬朗,尤其是换成纸膜KT更好,感兴趣的话可以移步看一下我的帖子;
5、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说减少用胶、KT板边缘处理、竹签插销处用层板做加固。。。。等等,小改一下都有大提升。
总之,新手入门好选择,可以先从上单翼开始

网友:
FT机子从入门到进阶各种都有,比SU27之类的板机强太多了

楼主:
已经买了套喷火 试试手,闲的慌

网友E:
做了几十架FT的飞机FT从入门到精通到自行设计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做得最好的了。如果有耐心,把FT入门理论系列的视频全看完可以少踩很多很多坑。至于推荐飞机,我整个萌新过程都是选的FT的飞机,我认为他们所有飞机都适合新手。唯一的问题可能是制作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飞行技术原因导致失败。因为飞行技术和制作技巧同样重要甚至飞行技术比制作技巧更加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了几十架FT的飞机FT从入门到精通到自行设计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做得最好的了。如果有耐心,把FT入门理论 ...

P51那种下单翼也适合新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P51那种下单翼也适合新手?

FT可以说是为新手而生,所有系列对新手都非常友好,这同时也是FT的局限性,不管是制作还是飞行都太简单了,慢慢的就没有了挑战性和神秘感。当然,如果是从来就没有飞过的萌新,这世界没有任何一款飞机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可以,KT板有很多种,还有10mm的,还有纸面。FT的现在都有牛皮纸面的KT板了。

感谢(ω`)感谢,终于可以放手玩点kt机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ft的飞机基本没有气动可言,所以飞行手感肯定不如泡沫机,木鸡,但是比板机略强,手紧,手残可以上手一试, ...

兄弟,你是没有做过FT的高端机型,就不要瞎说!!!我提供你图纸,你做一个试试,1-5mm魔术板,剔槽折弯工艺,来个不手残的试试!!!FT的F6F和B25,水牛,零战,你要什么图纸,我传什么图纸给你,这两架是我这半个月做着玩的,手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T可以说是为新手而生,所有系列对新手都非常友好,这同时也是FT的局限性,不管是制作还是飞行都太简单了 ...

看楼下,我提供你FT的F6F图纸!来个有挑战的玩玩!!龙骨加蒙皮工艺,还有一些FT没有流通的图纸我也有几个,完全不同的制作工艺!来挑战一下试试?龙骨+蒙皮+剔槽折弯

网友:
买了好几台FT,都比较好飞,很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是没有做过FT的高端机型,就不要瞎说!!!我提供你图纸,你做一个试试,1-5mm魔术板,剔槽折弯工艺 ...

兄弟 ft的飞机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10年左右国内马头也带领着玩过一段时间这种工艺,那会有播音747,幻影等,这种工艺优点确实是简单,且能获得还算中肯的外观,但是气动布局没法精确控制,注定不能获得更好的飞行手感。另外这种工艺的外观基本都是简化了太多细节,弧面简化为多断面,唯一优点是自带涂装,但这样的像真度真心不够用,兄弟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相对于ft工艺,我更希望木鸡工艺和玻璃钢工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楼下,我提供你FT的F6F图纸!来个有挑战的玩玩!!龙骨加蒙皮工艺,还有一些FT没有流通的图纸我也有几 ...

我们玩的不是同一个航模,真的。夏虫不可语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兄弟 ft的飞机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10年左右国内马头也带领着玩过一段时间这种工艺,那会有播音747,幻影 ...

没什么杠的,各玩各个,什么模型都没有手残一说,就看各人的意愿了,我玩这十来年,我见过手工下轻木料的而不是买套材的,我们本地也有就是不会做和装机的,一年玩个几十w的窝喷玩家,什么事没有绝对,玩什么模型要看各人的意愿,我就不相信如果你没有场地还能天天玩玻璃钢!每种类型都有优缺点!不要教坏新人!而不要以为我发贴少,注册时间短就是新手,没玩过几架机子,我入魔马上就十一年了,做的机子不好算,但用的整张板子连到一起也有个五六十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玩的不是同一个航模,真的。夏虫不可语冰。

嗯!你玩的3D我确实不怎么接触,我不是太 懂!而我说的是制作,想做什么样的机子可以联系我,图纸不多也就十来个G,总有你喜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杠的,各玩各个,什么模型都没有手残一说,就看各人的意愿了,我玩这十来年,我见过手工下轻木料的 ...

航模本就是玩得开心就好,各种版本工艺没有好坏,只有难易之分,场地虽然要考虑但不是决定因素,我也有操场级别,也有机场级别,跑远一点飞而已,新人问好飞难易与否,肯定要实话实说,参考多了,才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你玩的3D我确实不怎么接触,我不是太 懂!而我说的是制作,想做什么样的机子可以联系我,图纸不多也 ...

现在已经过了制作那个阶段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家里飞机实在是太多了,固定翼有18架还是19架。最喜欢的一架起落数在1300次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是没有做过FT的高端机型,就不要瞎说!!!我提供你图纸,你做一个试试,1-5mm魔术板,剔槽折弯工艺 ...

你好兄弟  有FT运动者号的图纸麻烦分享一下好吗,谢谢18140621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ft的飞机基本没有气动可言,所以飞行手感肯定不如泡沫机,木鸡,但是比板机略强,手紧,手残可以上手一试, ...

去仔细看看再说吧,FT的主机翼基本是有翼型的,飞起来不见得比泡沫机差。其实有些设计不好的泡沫机,反而没有FT的飞机好飞。自己做架FT3D或者540,就知道了,很多小厂的泡沫机还没这个KT机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