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增程加个功放有危险吗?

楼主(2020-02-26):
听说有辐射,有危害,不知真假。给手里的天地飞控加了个标4w的功放,某宝某鹰增程,平时主要飞穿越。不知功放离这么近有没有危害。

网友A:
想多了吧,还没有晒太阳辐射大。

网友B:
对人是没事,但有可能干扰遥控器电路。
之前看过有人测试,黑羊开2W,一般的控碰一下天线就死机。
另外,盲目增加发射功率,起到的效果一般,我遇到过加了功放还是扑街的情况,据说是噪音也会增加,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人是没事,但有可能干扰遥控器电路。
之前看过有人测试,黑羊开2W,一般的控碰一下天线就死机。
另外,盲 ...

主要是小区环境不大行,才想着弄个功放,二三十米失控实在无法接受,平时都是自己单飞,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吧,还没有晒太阳辐射大。

咱不是不懂么。。。只要没事就行,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人是没事,但有可能干扰遥控器电路。
之前看过有人测试,黑羊开2W,一般的控碰一下天线就死机。
另外,盲 ...

赞一个。
LZ还说小区里飞,他一开功放估计一大片无线路由器都死翘翘了。
非法发射造成后果的,可以跟你打官司索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
LZ还说小区里飞,他一开功放估计一大片无线路由器都死翘翘了。
非法发射造成后果的,可以跟你 ...

对啊,说到底这是违法行为,虽然没人查,最好找人少的地方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小区环境不大行,才想着弄个功放,二三十米失控实在无法接受,平时都是自己单飞,自己折腾

不知道楼主在小区飞的是什么机,空心杯就还好,其他飞机就有问题了,一个是有噪音,还有就是安全问题,小区里经常有小孩或者宠物看见飞机就去追的,贼恐怖。
小区里2.4和5.8信号干扰源很多的,建议楼主换个地方飞,天地飞飞个1公里没问题;也可以装增程天线;或者换个开源控上个915呗,一劳永逸

网友B:
额,刚刚看了楼主之前发的帖子,你是不是把接收机双天线套在一个热缩管里了?那双天线的作用就没了啊,两个天线要分开90度布置,能保证在飞行中始终有一根天线和发射天线大概共面平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刚刚看了楼主之前发的帖子,你是不是把接收机双天线套在一个热缩管里了?那双天线的作用就没了啊,两个 ...

对,我把俩天线绑一起了。我在地下停车场飞,特殊原因没人没车,就在那飞,飞的85小机,肯定不会去有人的地方飞,安全问题还是知道的,只是不知道加个功放会对WiFi影响这么大,市区里找飞场太难了

网友:
小机的接收机不行 不是发射机功率问题 一般来说几百米都是没问题的。 建议把天线好好安放试试 不行就换接收机吧。我以前飞tiny7也是30米失控 换个接收机直接300米以上

网友:
地平线遥控器配合橘子接收机 天上拉锯2.8km 估计到海边5km以上的距离。 欧洲版本的遥控器,发射功率只有10mw。 盲目的加大功率只会让结果更糟糕 还会污染信道。

网友(2020-04-02):
人体危险是有,不过跟你生活在城市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