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太大了,求推荐1米左右的机子

楼主(2020-02-26):
刚转固定翼,感觉冲浪者太大了,有没有手感差不多的腰推机,速度慢点的

网友:
su27便宜耐炸

网友:
龙升飘飘机

网友:
天行者MINI PLUS

楼主:
在哪家店买好些?我上某宝看,易飞这家人在湖北武汉,现在怕怕的.

网友:
好小子1000

楼主:
思前想后想入个天行者mini plus,不知道上个2212 2450的电机会不会太重

网友:
FMS有个红蜻蜓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A:
冲浪者对比好小子飘飘机,好小子的操控,说好听点,比较灵敏,说难听点,就是比较贼。抗风性能上冲浪者要好些。
普通情况,翼展大的飞机,稳定性好些。1米级别的慢速飞机,风力大于3级,对于新手来说,操控稍微有些难了。1米级别的高速机,挺稳的,就是对于新手来说,也是稍微有些难度。为了减少炸鸡,可以把飞机飞高一些,只要高度够,还是能够掌握的住。
非要选1米慢速机,我也推荐好小子一类的飞机。价格比较便宜,也比较耐炸。

网友:
mIniPIas天行者

网友:
买个双翼机

网友:
新兵问下,天行者电机安装有角度要求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家店买好些?我上某宝看,易飞这家人在湖北武汉,现在怕怕的.

宝上应该可以找到放心的
动力没必要配大了
这个机最大7寸桨
KV1400要用4S电
3S电要KV1800左右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家店买好些?我上某宝看,易飞这家人在湖北武汉,现在怕怕的.

买回来先消毒嘛!

网友:
新版好小子嘛!或者小猎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上应该可以找到放心的
动力没必要配大了
这个机最大7寸桨

准备用6寸浆就行了,可以和冲浪者一起飞
电机的话,商家推荐银燕的2205 2300,自己感觉朗宇的2206 2300也不错,动力富裕点油门小点就行了...
电调弄个40A不知道会不会太重,家里还有4个KST315的舵机,也准备搞上去,不玩航拍整机重量应该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对比好小子飘飘机,好小子的操控,说好听点,比较灵敏,说难听点,就是比较贼。抗风性能上冲浪者要好 ...

其实一直都想入手好小子,就是看来看去实在太丑了,颜值控,崩溃...

网友:
伟力F959,冲浪,自己改无刷,翼展70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用6寸浆就行了,可以和冲浪者一起飞
电机的话,商家推荐银燕的2205 2300,自己感觉朗宇的2206 2300也不 ...

都是渣渣无所谓起飞总重量800克左右都蛮好
还可以尝试再重些

网友:
买个60-80的手抛机自己改

网友C:
这个机,一机2种机翼,满足你

网友:
小鲨鱼飘飘机,耐炸神器

网友:
FMS守护者,1.2米那款

网友:
板机
主要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一机2种机翼,满足你

这是什么飞机?

网友:
迷你冲浪者值得你拥有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GTRC 小飞侠

网友D:
天行者 mini plu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天行者 mini plus

目测比之前的mini天行者粗壮了不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目测比之前的mini天行者粗壮了不少啊

比之前的mini天行者粗壮了很多,材料也换成EPP了,石斑纹表面,我发了两个贴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547955&extr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55671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之前的mini天行者粗壮了很多,材料也换成EPP了,石斑纹表面,我发了两个贴了:

http://bbs.5imx.com ...

你两个帖子我都有看,黑色的上天会不会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两个帖子我都有看,黑色的上天会不会看不清楚?

没有问题,可视度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