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套电装用来飞600级像真机可以吗???

楼主(2020-02-26):
最近看上了用600ESP改装的UH-1,准备了一套电装,不知道可不可以,都说KV太低了。

电机:亚拓730MX  850KV      电调:好赢120A V4 低压         电池:6S 6600        齿轮比为:10.6

算了一下,22.2V的情况下,大桨最高转速只有1780,满电25.2V情况下,大桨最高转速也只有2000露头。

这样能飞吗????

网友A:
KV低了吧?  750MX 850KV原本是几S电池

网友:
应该能够用了,不飞3D,600直升机原配是510KV配12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低了吧?  750MX 850KV原本是几S电池

850KV是用在亚拓550身上,是6S电池,但是550的齿比是7,大桨转速就高很多。

网友:
飞像真肯定够了,航线飞行比3d转速低得多

网友:
像真机没问题,想暴力一点换1200kv的富丽4120、kds5052电机、以及omg的4025

网友:
个人觉得 低转大螺距 的声音很像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