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图传还需要加滤波电容吗?

楼主(2020-02-27):
年后上了大疆数字图传,机架空间不理想,请问下可以电源端不加滤波电容了吗,数字图传加不加影响大不大?

网友:
可以加在xt60头上,这样不占机架空间

网友:
需要加滤波电容,数字图传对电源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楼主:
看来还是要电容喽

网友:
我加了和没加感觉不到区别。

网友:
我一直没加

楼主:
这?又让我迷茫了,有大神来分析分析吗

网友:
数字图传如果直接接电池就上不了6s电池,所以加不加没啥区别。

网友A:
大疆不需要加电容,我3个天空端都没有用,感觉并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不需要加电容,我3个天空端都没有用,感觉并没有什么影响

好,那我也不加了,正好位置也不好放

网友:
我2架没装,1架装了,没区别

网友:
加总比不加好,有条件的加一下,懒得加的问题也不大。说白了加或不加就是一个稳定性的问题,加了出故障的概率就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