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十字盘三个舵机会跳舵

楼主(2020-02-27):
是电调bec供电不足吗?

网友A:
是不是k8,把供电杜邦头拔出来试试烫不烫嘴,跳舵的时候陀螺仪灯熄灭,bec电压低于3.3v,陀螺仪断电造成跳舵,尝试用2s直给k8,不要直插接收,日志里也能看

网友B:
应该是电压不够吧

网友C:
接调参软件就可以看到电压啊!

网友D:
怎么个跳法?抖?

网友E:
经历过跳舵的路过,设置的问题

网友F:
同步跳,是自检通过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