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mrs改伟力k110求助

楼主(2020-02-27):
求助下这个mrs是最早一批150上拆下来的!看到j大改了自己也想改个玩,发现对不了频了!以前是xg14的控用的卫星摔过好多次!后来grs方便就换了grs现在换futaba的控了对不了频!我就给肢解了!问题是现在不知道接收机应该焊到哪!知道大神给看看啊!

网友A:
只保留原来的电调电机不就可以了吗?110自带FUTABA的接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保留原来的电调电机不就可以了吗?110自带FUTABA的接收啊!

这个是亚拓的mrs不是伟力的

网友B:
原來你拆了接收
Fhss接收板一邊各五個洞直接用排針接回去即可
網路找找照片就知道怎麼接
不會搞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你拆了接收
Fhss接收板一邊各五個洞直接用排針接回去即可
網路找找照片就知道怎麼接

是原有的接收机futaba对不了频了!拆了打算换个futaba的接收机用的不知道搞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