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事情,700鸡的主轴用10mm够看么

楼主(2020-02-27):
请教个事情,700鸡的主轴用10mm够看么?不是啪啪啪啪嗯嗯叫那种。。最多暴力悬停一下下。

网友:
暴力悬停?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主轴8估计都可以,就是其余能不能承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8估计都可以,就是其余能不能承受住

意思是横轴么?

网友:
logo600的主轴就是10磕碰一下就弯,700可想而知

网友A:
一般来说航模的很多东西都是超过正常设计需求的,8mm我指的合金钢主轴。悬停应该没问题,暴力3d不好说。不过好奇是啥机子10mm主轴

网友B:
主轴小了轴承也小。主轴轴承很快就不行

网友:
lou zhu xiang gang sha

网友:
暴力悬停用6的轴就够用 悬停不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小了轴承也小。主轴轴承很快就不行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航模的很多东西都是超过正常设计需求的,8mm我指的合金钢主轴。悬停应该没问题,暴力3d不好说。 ...

我有个不成才的想法,600机飞700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不成才的想法,600机飞700桨

可以,不过感觉不如一次上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感觉不如一次上700

我是自己手动加工,700的头尾超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