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言风语】杂谈 第二期 悬停的螺距曲线

楼主(2020-02-27):
大家好!我是晓疯,和大家一样都是航模的爱好者。自己弄这个节目主要是想和大家交流想法。有不同观点也请各位指出。大家共同进步。

基于第一期想再和大家讨论一下螺距曲线的事情,这个比较关键。
先考虑一下入门玩家和F3C静态动作。入门玩家需要易操控的设定。F3C玩家的悬停需要很精准,那么同样也需要一条易于控制的曲线。

我们先来看两条螺距曲线。
图中我没有使用百分比而是用度数。因为个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螺距曲线,最初输入量(摇杆)与最终的输出量(桨夹角度)。同时这样也便于理解。

图中可以看出:同在0%杆量附近,曲线1较为平缓,曲线2较为陡峭。

数据上,杆量-50%~50%之间的螺距变化数据。
曲线1,由3度变为7度,改变4度。25%的杆量对应1度变化。
曲线2,由-5度变为5度,改变10度。10%的杆量对应1度的 变化。

遥控器的摇杆大概是上下20度的动作范围。这个依据各自遥控器。先用20度来举例。
曲线120*25%=55度的杆量变化对应1度的螺距变化
曲线220*10%=22度的杆量变化对应1度的螺距变化

所以曲线15度螺距附近的解析度更大,悬停的螺距控制也会更容易。

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曲线一前段比较陡。在-100%的位置时螺距一定要是负的,这样可以把直升机压在地面,防止被风吹倒。如果直线由-3~5度,直线的斜率还是会比图中陡,同时5度左右两侧直线斜率不一致,两侧手感不一致。所以要选一个折点。这个折点要优先保证在5度附近直线的斜率。

对于3DF3C的上空航线,保持上下一致即可。

那么为什么悬停螺距要设定为5度?以下是个人猜测  以下是个人猜测  以下是个人猜测

先看升力计算公式:L=1/2*ρCSv^2 ,其中ρ为空气密度,C为升力系数,S面积,v速度。
其中ρ和S都是固定不变的。C是升力系数,很多时候在0-10度这个范围随迎角变化(螺距)比较线性。V是速度,我们可以修改油门曲线。
假设改变速度。升力变为原来的2倍。那么转速就是变为原来的1.41倍。当转速发生变化时,旋翼头的感度、稳定性和灵活性都会发生变化。手感发生变化。
假设改变角度。升力变为原来的2倍。那个只需要迎角变为原来的2倍。转速没有改变,所以旋翼头的感度,稳定性和灵活性都没有发生变化。手感没有改变。这也是为什么直升机电调一直在强调定速性能。
现实中改变螺距比改变转速更快。至于选5度可能是因为能有足够的上下变化量,同时向上又有更多的安全余量吧?实际飞行中需要考虑风、尤其是阵风的影响。
那么转速选多少呢?5度时刚好悬停的转速就是合适的转速。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转速偏低,不稳定也可以适当提高转速,减小螺距。或者换一副更重的主桨。主桨重了陀螺效应就明显了,直升机也就稳定了。这也是为什么3C桨偏重的原因吧?
当然3D转速更高,所以悬停螺距并不是5度。

说完这些,给大家上一些说明书里面的螺距曲线。

hirobo eagle 4说明书截图
JR Forza 700 说明书截图

网友:
太厉害了,非常专业

网友:
研究这么仔细,对调机很有帮助

网友:
虽然我没看懂,也觉得高大上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曲线1,一直都在用练习悬停。

网友:
你写帖子时,那个升力公式,后面那个速度的平方,没有编辑好,不懂的人看上去还以为是什么 V2

网友A:
学习以前悬停航线练习用曲线1,后来练习3d用曲线2。后来发现飞行中曲线2切换到曲线1时,同样的油门位置螺距度数不一样,直升机动作变化激烈,就全部用曲线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以前悬停航线练习用曲线1,后来练习3d用曲线2。后来发现飞行中曲线2切换到曲线1时,同样的油门位置螺距 ...

这个可以用遥控器里的延迟功能解决。这点先记下了,放到后面的节目会提一下。

网友:
对于新手的我看的直懵逼

网友:
哈哈哈,太专业了。看的懵逼

网友:
看了好久,明白一点点

网友:
专业啊,学习了

网友(2020-04-29):
好帖,非常喜欢F3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以前悬停航线练习用曲线1,后来练习3d用曲线2。后来发现飞行中曲线2切换到曲线1时,同样的油门位置螺距 ...

那你这起飞影响不大 悬停螺距杆位就会高一些 降落也要保持住 负螺距不能给太大或者直接熄火降落

网友:
除非立志只飞悬停航线或者F3C之类的 否则还是建议螺距一条斜线为好 不过要注意起飞前油门锁定 中油门0螺距启动 特别是控内设置定速或者电调定速
长期来说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