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豹2,有问题请教

楼主(2020-02-27):
刚入坑,之前主要玩航模,攀爬,穿越机,坦克第一次接触,是新手!有几个问题请教

1,电机波箱需要上油吗,黄油还是wd40?进沙子会不会磨损齿轮

2,炮塔和控制器的连线怎么处理能不干扰炮塔旋转,有几次线都卷进入了炮塔齿轮里

3,最近潜水对双稳比较感兴趣,我这是恒龙的5.3版本,潜水没学习明白,请问我要是改双稳需要买什么,投诉大概多少钱

最后附上其他图片,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双稳需要换主板,解决缠绕问题可以试试用扎带把电线捆在一起

网友:
改双稳最好换全金属底盘,塑料的就不要改了。

网友A:
1.这个简单的几级减速波箱没必要上wd40,会甩你壳子里面到处都是,实在摩擦异响比较重,少抹一点黄油就行了……;
2.炮台旋转卷线,我看你已经有电滑环,电滑环2头线尽量走上走下这样去布置,不要像你图示那边横向拉来拉去,很容易搅进去,如果实在不行,在车体是粘一些塑料片或者薄铁片之类拨开线的位置,杂带捆也可以。
3.双稳你需要找到配合双稳的主板,目前双稳灿烁的tk-16可以,其它可能也有,主板正常价格550左右,双稳主板300不到,必须2个配合起来才可以……
4.瞧见楼主家底还是直接买他家全金属的去吧,塑料感觉已经不适合你了

网友:
WD40  是用来除锈的有腐蚀性   恒龙的波箱没壳子用润滑脂比较好

网友:
1、上固态硅脂最好。。
2、用螺旋卷线管最好。。
3、双稳比较复杂,慢慢来。。

网友B:
这我自己的布局随便玩就是了 波箱用润滑脂粘稠一点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简单的几级减速波箱没必要上wd40,会甩你壳子里面到处都是,实在摩擦异响比较重,少抹一点黄油就行了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我自己的布局随便玩就是了 波箱用润滑脂粘稠一点的油

上了双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我自己的布局随便玩就是了 波箱用润滑脂粘稠一点的油

你这个波箱还自己带个风扇?干嘛不搞个水冷?我之前就整了一套

网友C:
加双稳 你得换很多东西 遥控 主板 炮塔波箱 抬炮得改舵机 还不如直接买一台灿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波箱还自己带个风扇?干嘛不搞个水冷?我之前就整了一套

太费事了  加水套还要加水循环还要加散热器散热器还要加风扇散热 过于麻烦风扇就够用了 如果你要是说只加个水套接个罐子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双稳 你得换很多东西 遥控 主板 炮塔波箱 抬炮得改舵机 还不如直接买一台灿烁的

嗯,不升级了,将来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费事了  加水套还要加水循环还要加散热器散热器还要加风扇散热 过于麻烦风扇就够用了 如果你要是说只加 ...

请问风扇上面对应的车壳,怎么弄的真的散热孔?我的都是假的呢?豹2a6原厂车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费事了  加水套还要加水循环还要加散热器散热器还要加风扇散热 过于麻烦风扇就够用了 如果你要是说只加 ...

一点也不费事,我自己加过,电机绕铜管,后面接散热水箱,带个水泵和减压水箱就行了,简单得很

网友D:
坦克有变速箱,电机转速又不是很高,有必要加冷却吗?平时出去连续玩几个小时也没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坦克有变速箱,电机转速又不是很高,有必要加冷却吗?平时出去连续玩几个小时也没什么事。

就和买仿真件一样,脱离了实用,更多的是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不费事,我自己加过,电机绕铜管,后面接散热水箱,带个水泵和减压水箱就行了,简单得很

水箱需要封好了,我见到还有给水箱风冷的,更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箱需要封好了,我见到还有给水箱风冷的,更有意思

散热水箱本来后面就要放风扇去散热的,位置刚好搁屁股窗口那边,水管走主板的底板下面走也不占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风扇上面对应的车壳,怎么弄的真的散热孔?我的都是假的呢?豹2a6原厂车壳

看我图片 我都掏空了用的金属网填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图片 我都掏空了用的金属网填上的

兄弟什么时候方便拍几个特写的照片,图里看不太清楚,是把整个圆形挖下去了吗?颜色喷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什么时候方便拍几个特写的照片,图里看不太清楚,是把整个圆形挖下去了吗?颜色喷漆?

都挖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