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汽油机启动问题

楼主(2020-02-27):
我的机器华盛的,每次启动都得把怠速螺钉向里旋几圈(加大怠速),启动后在把怠速螺钉向外旋降低怠速。下次再启动还得向外旋怠速螺钉。这是什么原因?是化油器的问题吗?还是怠速调的不对?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我也是华盛,买来什么油针都没动过

楼主:
请师傅们上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华盛,买来什么油针都没动过

启动如何?容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如何?容易吗?

冷车拉三下,热车拉半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车拉三下,热车拉半下就可以了

谢谢您的解答,
我那个发动机每次启动都累的半死。拉动时感觉很沉,得用大力气拉,有时还拉不着火。往上看别人启动都是很轻的就拉着火了,小区里的打草机我拉过也是很轻松的几下就拉着火了。我就怀疑是不是气化器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我那个发动机每次启动都累的半死。拉动时感觉很沉,得用大力气拉,有时还拉不着火。往上 ...

排除法试一下,点不点火,有没有油,缸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试一下,点不点火,有没有油,缸压怎么样

我那个机器,原来的磁电机线圈坏了(不跳火),让我改成线圈触发点火了(和四冲摩托车点火一样的)跳火很好,正时也没问题。就是启动费劲。原来用原机的磁电机启动就费劲,后来不知和因不跳火了。一气之下改了触发点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Vx

你好,实在对不起我不用微信,因为我还喜欢摄影,微信传片效果不好。我用QQ469874892。

楼主:
那么多玩油的,咋就一位献计,在就没人说几句?

网友B:
我们的汽油机都不要那个怠速限位螺丝。
我们一般用三段开关设定:熄火,低怠速,高怠速。
如果你这种情况启动时放在高怠速,启动后拨回低怠速,下水后再拨到高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汽油机都不要那个怠速限位螺丝。
我们一般用三段开关设定:熄火,低怠速,高怠速。
如果你这种情况启 ...

噢,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汽油机都不要那个怠速限位螺丝。
我们一般用三段开关设定:熄火,低怠速,高怠速。
如果你这种情况启 ...

不用油门,直接用三段开关控制?还是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