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战疫 愉悦装机 富斯PL18换装涡喷小作业

楼主(2020-02-27):
入门级涡喷HSD阿凡提的通道分配,由于没有使用集线控制器,所以每颗舵机占用一个通道,
另外舵机供电和起落架收放,刹车,拉烟油泵用电电压不同,6014接收机通道几乎用完,还需要2组Y线……

刚好入手了PL18,换,干就完了
PL18出厂配备的是10通道接收机,带sbus输出,带传感器端口,因为通道输出不满足一对一接入舵机,所以另外准备了HSD集线盒

集线盒体积比较大,摆来摆去只有这样摆放合适,PL18自定义通道分配,让接收机的出线整齐的按顺序接入集线盒

装好就迫不及待的调试

矿泉水客串灭火器

走你

网友:
好漂亮的大JJ

网友:
辛苦了,这涂装有点不统一,有点花

网友A:
灭火器还是不能省,我亲眼经过3台喷子点火时起火,还有不下10台迫降着火了,灭火器可以减少损失

网友B:
一看这骚气的涂装,我就知道你是最骚的阿火

网友:
采蘑菇的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这骚气的涂装,我就知道你是最骚的阿火

涡轴搞起,适合你没问题

楼主:
T I A N T I A 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火器还是不能省,我亲眼经过3台喷子点火时起火,还有不下10台迫降着火了,灭火器可以减少损失

正确,虽然我也烧过2架,但架不住有时候忘记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涡轴搞起,适合你没问题

没路子啊,你有吗

网友C(2020-05-01):
集线盒很多人说不靠谱,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线盒很多人说不靠谱,有没有?

说不靠谱的很多人都没用过,实际上很可靠的

网友(2020-08-28):
出hsd多余的集线盒。。

网友:
这机型选的那么肉。。 涂装更是丑的要死

可惜了 硬件配置

网友:
大哥,你的汗衫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