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轻木机]修复轻木滑翔机机头

楼主(2020-02-27):
       最近飞我的一米二小轻木电滑,总觉得电机抖动有点大,一开始以为是不是桨叶在地上蹭的缘故导致动平衡不好了,一直想检查一下但是拖延症犯了,毕竟把折叠桨拆来拆去的也很麻烦,后来有件小事给我提了个醒,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事情的缘由是有次跟tanken老师聊木鸡做动作的事,末了他提醒我说“如果万一飞机有什么闪失,一定要检查有没有开裂”,当时聊天是半夜,第二天早上我还记得这句话,于是自然而然的检查了一下我唯一的一架木鸡,果不其然,防火墙的一侧有一条开裂。突然意识到之前有一次小炸以后我只看到了机翼的损伤,但是没有好好检查机身,有时候轻木结构受伤的话,表面上看起来没毛病,但是拿在手里扭一扭就能看出哪里裂了,这个时候其实也不难,损伤轻的话滴一滴502就行,但是我检查了防火墙之后发现加固的木条都掉下来了,再加上外表磨损严重,索性翻新一下机头吧。

      撕去一部分蒙皮,最好用锋利的小刀

      然后把整个防火墙拆下来,掰得时候力道大了点,整个机头侧面都断了,可想而知飞机得整个动力组跟机身得连接部分现在有多大隐患

     然后既然断了,全部重做鸡头,把防火墙顶到前面,改成常见得电机内置,用后出轴带螺旋桨,顺便用小锤把手头的2208改成了后出轴

     防火墙用2mm层板,双面贴了0.1mm玻纤板加强,因为新西达电机常用的固定螺丝只有6mm长,防火墙不能做的太厚

      然后就是常用的加固方法,先用4跟梁做出机头框架,下面两根跟机身之前的梁交错在一起,因为担心强度我用了环氧,这两根梁在受力的时候应该像一根梁一样才好

     然后就是正常的加固,壳用1.5mm轻木板

     结构因该足够结实了,打磨一下

       最后重新蒙皮,跟新的一样了,最后一张图中的凸起块是因为在机腹蹭地的地方贴了一片玻纤板

       所以真的入tanken老师所言,木机一定要经常检查,有裂痕一定要及时补,我这次发现的早,不然再这样硬撑着飞几次恐怕要出大问题了,再次感谢提醒。
       常说修修补补又三年,现在看来说的是木机才对,木鸡只要结构合理,修好以后真的跟新的一样。

        补充一点重要的制作心得,也不知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向之前那样把新西达电机改成反出轴以后,这个轴套就经常会掉下来,因为轴上那个卡子已经不在了。我之前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第一次试飞时轴套直接脱落

        然后想了个办法,因为防火墙已经做好了,我也懒得再拆一遍重做了,所以考虑给防火墙背面做个垫子,这样轴套就不会脱落了

        当然,也还是有些问题,出轴就会变得很短,不过勉强能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机翼很别扭,光线的原因吧!

网友B:
这是黑龙的套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机翼很别扭,光线的原因吧!

可能有点,机翼保养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现在的木机制作方便了,但粘结的强度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黑龙的套材吗?

对,前些年买了一套,想看的话可以移步我之前的帖子,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木机制作方便了,但粘结的强度很一般。。。

额,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轻木机,主要用502加白乳胶,502定位,白乳胶补强,缝隙大的地方和防火墙用环氧,我觉得已经非常结实了。之所以裂了是因为有一次得瑟小炸了,鸡头坠地而且打了个车轮,主翼跟机身连接的地方断裂,前缘受损,这样看的话已经很结实了,作为一个木机它应该很自豪

网友:
手艺很棒!!!其实木机来说,只要肯动手,除非炸成渣,修复后蒙皮从新一整,就是新机哇
泡沫机再修复都是麻麻裂裂的想要盘它
而且由于泡沫炸鸡会压缩的原因,基本上变形都难以恢复原样,就是开水烫拉什么办法都没办法的,细微的变形逐渐放大,机子往往就不好飞了
木机就好多了,动动刀,胶水,耐心点,能修复的很完美。
感谢兄弟对俺的夸奖,一起开心爽飞哈!!!

网友D:
机子在哪买的?

网友E:
我也要买,我也要做,我也想有一架木机。
楼主,你这款机型,是否好飞,滑翔性能怎么样?1.2米的机型,能否吃上热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子在哪买的?

搜黑龙就行,应该还有的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要买,我也要做,我也想有一架木机。
楼主,你这款机型,是否好飞,滑翔性能怎么样?1.2米的机型,能 ...

好飞,非常轻,起飞重量只有360g,我用850mA电池都过剩了,用500mA都行,还能减重。。降落挺快的,但是副翼设置襟翼混控的话可以减速。但是飞机设计的轻就必定有损失,这飞机除了翼梁、前缘、机身隔框三处用了比较轻得桐木以外,其他地方都是密度非常低的轻木,尤其是主翼梁侧副板,如果像我这样做成两段可拆,一定要加强一下中间翼根,如果按原设计做成三段可拆倒也无妨。机翼打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容易捏伤了。

楼主:
感谢论坛老模友抬爱加精,就是点心得,写的真的不咋样,惭愧惭愧

网友F:
这个飞机盘得到气流嘛?我也想搞一架练习盘气流

网友G:
怎么改的后出轴呀,直接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改的后出轴呀,直接锤吗

对,我在帖子里不是说了吗,先把电机轴固定螺丝松了,然后垫好东西锤,一定要轻轻的稳稳地锤,每一下都落在轴是,尤其是马上锤到头的时候,切不可大力锤了电机,不然磁片容易掉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在帖子里不是说了吗,先把电机轴固定螺丝松了,然后垫好东西锤,一定要轻轻的稳稳地锤,每一下都落 ...

谢谢指导哈哈哈,是我看帖不认真

楼主(2020-04-26):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机盘得到气流嘛?我也想搞一架练习盘气流

我做的有点重了,现在想想应该中段机翼不拆开,桨换桐木足矣

网友H(2021-04-18):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有点重了,现在想想应该中段机翼不拆开,桨换桐木足矣

也就是说并不能盘气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就是说并不能盘气流?

应该说越大翼面积越好盘气流,这个飞机翼展不大,但是弦长不小,综合下来升力面积不小。不过展弦比低,阻力稍大,所以能不能盘气流要我说能,只是不好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说越大翼面积越好盘气流,这个飞机翼展不大,但是弦长不小,综合下来升力面积不小。不过展弦比低,阻 ...

感谢回复,正打算入揽羽的小天使,不知道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回复,正打算入揽羽的小天使,不知道性能如何

这就真不知道了,看看载荷吧,想要体会那种特别飘的感觉,载荷不要高于16克/平方分米,再加上高升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