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白狼D的KT]试做一架kfm翼型小飞翼

楼主(2020-02-27):
       中意这个翼型已久,前段时间做了一架FT的飞翼,发现设计得非常好,所以决定也尝试一下缩小后怎么样,用了最轻的KT板,大概是叫冷板吧

       选了最常用一个翼型,50%处,然后就是厚度的问题,我的翼根弦长110mm,按照KFM的定义,台阶高度是弦长的9%也就是差不多一公分高,看了很多贴,然后问题来了,怎么做出机翼向两端逐渐变薄的效果,最后用了一根梁来过渡

       做好以后截面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动力组,用了高达的8520减速组配3叶桨,大概是3.5寸的样子,应该有60g+的推力了

     两颗1.7g小舵机,1mm碳棒做连杆

        两半机翼对接,我没做太多加固,尽可能轻

      完成!

      不过,试飞以后有点失望,首先动力不太足,飞机只能勉强通过俯冲加速转个弯,不然掉高厉害,而且这个翼型升力好像也不咋滴,阻力小速度快,的确如一些前辈所言,升力不如FT普通的弯折单层KT板的翼型,下次我应该在大一些的翼展上试一试,谢谢观赏,各位轻拍

网友A:
不是简单的等比例缩小就可以的

网友B:
你这个翼形也不对,平凸翼形最高点应该在翼形前缘。你把它放在后檐就等于是对称翼形没得升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等比例缩小就可以的

的确如此,还是得再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翼形也不对,平凸翼形最高点应该在翼形前缘。你把它放在后檐就等于是对称翼形没得升力了

这是kfm翼型啊朋友

网友C:
KFM翼型滑翔性能很棒,我用在微风很能飘

网友B:
kfm翼形嗯!长见识了不过百度完好像和你制作的也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kfm翼形嗯!长见识了不过百度完好像和你制作的也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KFM翼型滑翔性能很棒,我用在微风很能飘

我这个先天动力不足,已经无法考证翼型的优劣,下次先用单层kt做个弯折翼型,测试能飞以后,再换成重量相同的kfm试试,这样才有对比的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先天动力不足,已经无法考证翼型的优劣,下次先用单层kt做个弯折翼型,测试能飞以后,再换成重量相 ...

期待对比结果。kfm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网友D(2021-06-08):
我试做了一架,同样觉得升力不怎么好,不只是没得要领还是KFM本就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做了一架,同样觉得升力不怎么好,不只是没得要领还是KFM本就不怎么样?

我觉得是对速度有要求,而且KT板做的后缘太厚了,阻力太大,气流合不拢,多多少少影响效果,估计得在更大的尺度上,比如一米左右,效果才明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对速度有要求,而且KT板做的后缘太厚了,阻力太大,气流合不拢,多多少少影响效果,估计得在更大 ...

我觉得kfm翼形的制作工艺未达要求,比如:台阶高度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kfm翼形的制作工艺未达要求,比如:台阶高度太小

               台阶高度是有现成规定的,一般是弦长的十分之一,这个在KFM翼型说明上就有。但是从翼型这一概念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欠考虑:

1、考虑到台阶后产生的那个涡流对整个翼型弯度等等参数的影响,我觉得KFM翼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把速度考虑进去,也就是基本的雷诺数都不一样;
2、大家一味的都选了平凸的KFM翼型,有的是较高速度飞机,有的用来低速滑翔,这个翼型不可能在一个很宽的速度范围都保持较高的升阻,KFM翼型如此,其他翼型也一样;

3、KFM翼型有很多种,还有类似于凹凸翼型和双凸以及双凸不对称翼型,都是可选的方案。但是其中的凹凸翼型加工难度较大、双凸翼型用料多较重,这些都与大家选择KFM翼型的初衷(轻巧好加工)是相悖的;
4、所以综上所述,加上个人实践的感觉,我认为平凸KFM可能适合中高速飞机。如果硬要在低速度飞机上或者飘飘上做这个翼型,不一定比FT的一折凹凸翼型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阶高度是有现成规定的,一般是弦长的十分之一,这个在KFM翼型说明上就有。但是从翼型这 ...

论坛里也有许多高手使用了kfm2型的翼形,效果也很好,这是为何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阶高度是有现成规定的,一般是弦长的十分之一,这个在KFM翼型说明上就有。但是从翼型这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天我提到的,台阶高度:
虽然大家都知道台阶高度一般是7-9%,但实际都只有5mm,远未达到要求。
按常见的1m翼展、20cm弦长来计算,台阶至少要1cm呢。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天我提到的,台阶高度:
虽然大家都知道台阶高度一般是7-9%,但实际都只有5mm,远未 ...

实践过,有总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