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升级选择

楼主(2020-02-28):
本身玩电直用的DX9,手上还有一些小穿越是DSMX的。最近准备升级DJI的穿越机,纠结了很久没想好,各位说说这几种方案那种更好?
1.买套黑羊,就是DX9得拆控自己焊而且即使折腾了还是只支持CF V1只能算半残     黑羊接受天线加一起差不多 RMB 1400
2.买个TX16S加黑羊一套     RMB 800+1400
2.直接畅飞套装      DJI控相当于 RMB 1300
3.DX9出掉换IX12或者futaba 18sz 外加黑羊一套     RMB3000~4000

网友A:
订了一个TX16S,到手后再决定加不加高频头,平时就飞飞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订了一个TX16S,到手后再决定加不加高频头,平时就飞飞穿越

不加黑羊的话根本就不需要TX16了啊,DX9本来就能飞穿越。
关键就在DJI的天空端要么配DJI原配控要么外接接收机,外接不用915的接收机信号还不如DJI控吧

网友:
全套的融合度是最好的

网友B:
我就是dx9外挂黑羊,挺好用的,不就是拆开焊个线嘛。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是dx6,一堆小接收机和小飞机。

我考虑是dx6不动,直接如大疆。

我有一堆固定翼,还是需要dx6的。

给你参考哦。

网友:
更正:Dx6不动,直接入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dx9外挂黑羊,挺好用的,不就是拆开焊个线嘛。

你改内置电源供电还是只改数据?
来自微站

网友:
我也是被同样的问题困惑。tango2(接收机太贵),大疆(贵,没有单独接收机飞固定翼),tx16(现在有的乐迪接收机全没用了)。

网友:
为什么穿越机版块都吵着换控啊

网友:
因为让tango2把热度带起来了

网友C:
tango2感觉做工粗糙,B站上有不少评测,感觉有些名不副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ngo2感觉做工粗糙,B站上有不少评测,感觉有些名不副实。

为啥歪到tango2上去了,我选项里没有这个啊。我是直升机转DJI穿越不得不升级控,总体思路在DJI控和大黑羊选一种。tango2那价格那还不如老老实实DJI控了,而且测评看过不咋地,还不如TX16S那个小黑羊套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改内置电源供电还是只改数据?

都改,看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