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扎带代替皮筋固定机翼

楼主(2020-02-28):
等8mm宽扎带到了再改1900。

网友:
橡筋好,扎带不好!

网友:
皮筋摩擦力高多了,也有弹性韧性,最好的固定材料了。

网友A:
橡胶条比扎带的磨擦力大,更牢固

网友:
橡筋当然是最好的,但现在根本没有好橡筋我现在改用松紧带了。

网友B:
别用轧带。这个拉力大了会脱扣  然后,,,,,,,

网友C:
没有弹性会不会勒出道道啊

网友D:
那个位置是要放电池的,每飞一次就剪断束带再绑两条,浪费不说还累人,橡皮筋还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网友:
橡皮筋更有感觉,接触面也更大

网友E:
橡皮筋还具有保护作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松紧带呢?

网友G:
用弹弓用的宽皮筋,质量比普通的好的多,而且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位置是要放电池的,每飞一次就剪断束带再绑两条,浪费不说还累人,橡皮筋还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电池在机腹底部外侧,扎带是可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条比扎带的磨擦力大,更牢固

夏天还好,冬天皮筋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弹弓用的宽皮筋,质量比普通的好的多,而且还便宜

试过了,天太冷的话也没法用,提心吊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松紧带呢?

天冷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轧带。这个拉力大了会脱扣  然后,,,,,,,

用扎带基本上控制在能固定但不将机翼勒出太深印记的状态,与正常捆绑使用相比负荷小很多,基本不会脱扣,只需要注意及时更换老化的扎带。零下二十多度,相对于橡皮筋,我更相信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弹性会不会勒出道道啊

力度基本和橡皮筋一样,机翼前后缘特意包了硬卡纸(扑克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橡皮筋还具有保护作用

用扎带可以常年保持待飞行状态,做个摆件放着也行,橡皮筋的话会反松,还要专门保养或更新,最早的赛斯纳就是因为家人以为机翼掉了是废品给扔掉的。

网友:
不用这样吧。我就是用的止血带自己打个结。拉上就行了。冬天零下飞过好多次啊,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天冷不适用

天冷也可以用,我飞油机一直都是用松紧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力度基本和橡皮筋一样,机翼前后缘特意包了硬卡纸(扑克牌)。

嗯呢,希望不要出意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冷也可以用,我飞油机一直都是用松紧带。

不会是勒到松紧带的最大长度吧。
用捆扎带还有就是能长期固定,不用怕反松。
主要还是捆扎带没橡皮筋那么娇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会是勒到松紧带的最大长度吧。
用捆扎带还有就是能长期固定,不用怕反松。
主要还是捆扎带没橡皮筋那 ...

松紧带便宜啊,又扎得紧,用得久,还安全,买一把回来可以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紧带便宜啊,又扎得紧,用得久,还安全,买一把回来可以用几年

常年绑着不反松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常年绑着不反松吗?

不飞的时候松紧带要拆下来的,不能常年绑着的,不怕机翼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飞的时候松紧带要拆下来的,不能常年绑着的,不怕机翼坏啊?

用捆扎带的话就只需要松几个齿就可以常年绑着,而且机翼也不会出现勒痕。可以常年将飞机挂墙或者吊在车库顶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捆扎带的话就只需要松几个齿就可以常年绑着,而且机翼也不会出现勒痕。可以常年将飞机挂墙或者吊在车库 ...

静置放的时候可以这样用扎带,飞的时候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静置放的时候可以这样用扎带,飞的时候不行的

为什么?
我的塞斯纳这两年一只都是捆扎带,平时就直接挂在墙上,机翼也没有勒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我的塞斯纳这两年一只都是捆扎带,平时就直接挂在墙上,机翼也没有勒痕。

扎带没有弹性,机翼容易移位,也容易损伤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扎带没有弹性,机翼容易移位,也容易损伤机翼

机翼有类似于固定销的结构、没有的话贴点两面胶就解决了。
泡沫机翼很耐炸的,配合飞控,一般情况下没事的。
这架塞斯纳,出去飞的时候进电梯都不用拆机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用轧带。这个拉力大了会脱扣  然后,,,,,,,

然后,机翼和机身 一个跑左 一个跑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