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K110无刷主电机的绕线方法

楼主(2020-02-28):
求助!伟力K110无刷主电机的绕线方法,哪个高人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不懂帮顶!见此机会,顺便问一下各位大佬,K110原装电机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偶的飞了3年多了,现在换新电池飞起来都软绵绵的。想换一个新的电机,但是原装的又有点贵,看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不?

网友:
咱不懂绕电机,但是论坛里面好多的,搜一下

网友:
可以在论坛里找华科尔02S电机绕线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见此机会,顺便问一下各位大佬,K110原装电机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偶的飞了3年多了,现在换新电 ...

1106   11000KV

网友(2022-11-05):
原装是0.21漆包线7圈;可以改成0.3漆包线6圈,动力会有一定的提升

网友:
有没有大佬会改直驱电机的  应该用多大的线 怎么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