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0-02-28):
电池已经过放涨肚了(还挨过摔),容量减少很多的情况下为了试新桨叶拉了几次大油门,直接报废了。。。平时大家飞完回家电池一定要用storage档走一遍哦,涨肚虽然能用,但是也请尽量放在不易起火的水泥地或者瓷砖上。。。

网友:
我比较心疼插头

楼主:
插头烧之后被揪掉了,确实比较味儿。。。这个母头实际上用处不大,平衡头还是有用的

网友:
我也是通常把插头和线都留着。

网友A:
应该物尽其用哪S坏了把哪S换掉。

网友B:
这个牌子的电池就是容易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物尽其用哪S坏了把哪S换掉。

我手里还有两块格式都是坏了一片,还没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电池就是容易怀孕。

不太清楚,不过我自己过放或者充满保存还有磕碰应该是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C:
这场地来架SU27都能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场地来架SU27都能飞了吧

没有比较平的地面,可能得铺垫子或者起一些越野飞机,我之前的都是手抛起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比较平的地面,可能得铺垫子或者起一些越野飞机,我之前的都是手抛起飞

苏霍伊的SU27,不是FMS的SU27

网友:
我的一万的格式也是被摔了,但是没多大影响

网友:
坏了分类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苏霍伊的SU27,不是FMS的SU27

费点劲哈哈哈,刚好最长距离是500m,看了下27的滑跑也差不多这样,j10开加力应该能起来吧。。。

网友D:
电压过低是否鼓肚子不知道,就知道电池长期存放不能超3.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过低是否鼓肚子不知道,就知道电池长期存放不能超3.8v

恩,过放是肯定涨肚的。尤其现在的高性能电池们,很脆弱。还好充电器有storage档位,以前我是没飞的电池插上电吹几下草,不过用充电器走一下应该电压更稳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