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司机,K110 原装电机型号是什么?有什么可以替换的么?

楼主(2020-02-28):
问一下各位大佬,K110原装电机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偶的飞了3年多了,现在换新电池飞起来都软绵绵的。想换一个新的电机,但是原装的又有点贵,看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不?

网友A:
飞机都没多少钱,电机能贵到哪里去。你都飞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炸多少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都没多少钱,电机能贵到哪里去。你都飞那么久了,我都不知道炸多少架了

哈哈哈,模友阔气,你要出、甚至赠送飞机尸体么

网友B:
应该是1106,但不知道kv是多少。可能是电源线接头氧化了,可以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106,但不知道kv是多少。可能是电源线接头氧化了,可以换个试试。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模友阔气,你要出、甚至赠送飞机尸体么

我飞机没有炸坏,只有主板坏一个芯片,学习修复呢,一个单机300出头,年前买六架备飞。赶上疫情,真的在家飞很爽。炸坏了,瞬间可以两架合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机没有炸坏,只有主板坏一个芯片,学习修复呢,一个单机300出头,年前买六架备飞。赶上疫情,真的在 ...

6架,这么多简直是妻妾成群,你扛得住么

网友:
楼主图片中的飞机很美,妹妹也很美,不知是飞机因妹妹而美丽,还是妹妹因飞机而美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机没有炸坏,只有主板坏一个芯片,学习修复呢,一个单机300出头,年前买六架备飞。赶上疫情,真的在 ...

某宝上完整的单机要450,咸鱼最便宜的单机也要380呢。模友你哪儿300出头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架,这么多简直是妻妾成群,你扛得住么

一架住院,一架服役。三块电池。四架仓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完整的单机要450,咸鱼最便宜的单机也要380呢。模友你哪儿300出头买的?

第一台是咸鱼380收,多亏了50元

网友:
1106    170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抹油,你口味很重

网友D:
1106   11000k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106   11000kv

14楼说17000kv。到底是多少
来自微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4楼说17000kv。到底是多少

信不信由你,别人hp系列都做没有那么高kv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信不信由你,别人hp系列都做没有那么高kv的电机。

怎么马家找不到这个电机尼。有链接发来看看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马家找不到这个电机尼。有链接发来看看呗

确实找不到,就连度娘家也少有相关资料

网友(2022-11-05):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106,但不知道kv是多少。可能是电源线接头氧化了,可以换个试试。

11000kv的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