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道桶

楼主(2020-02-28):
准备自己打印一个函道桶,画图的时候搞不清,内里的电机座和桶壁之间的支持部分是怎么个样子的?或者哪里有成品的图啊。。

网友A:
如果不确定 画成直的就好
这部分的作用主要是承力 传力 固定电机座
如果设计的好 可以将旋转气流导直 提高能量的利用效率
也就是带有适当的弯度和角度 表面光滑 类似于发动机定子
不过这种计算想想就不容易 并且要在特定转速下效果才最好 用一个固定的角度适配大小变化的油门 挺难的

网友:
咱也不懂,咱也不敢多说,帮顶就完了

网友B:
thingiverse上去找 有现成的120函道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ngiverse上去找 有现成的120函道图纸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确定 画成直的就好
这部分的作用主要是承力 传力 固定电机座
如果设计的好 可以将旋转气流导直 ...

我的想法就是将旋转气流导直,不过我没想到后期还涉及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