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手拋机第一次改,请老师看看是否能飞?

楼主(2020-02-28):
(无正文)

楼主:
48翼展,起飞重量大概300克左右!

网友:
这有点重了吧,但是动力够大,就是可能飞不慢

网友:
感觉会变火箭,以前我改的70克,已经挺暴力了

网友:
我刚改好一架,96翼展,250克多点。

网友A:
根据我七架手抛机的经验,这个尺寸用这么大的电机和电池,很难稳定飞,建议升级到68㎝

网友:
刚发了个帖子,有购买链接,68㎝的飞机,都没用这么大电机电池

网友A:
所有电池电调都可以内置到机头

网友B: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板砖可是不受遥控哦,手抛机改装后关键还要好飞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池电调都可以内置到机头

内置机头,不平衡哦,电池太重了,3S的85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七架手抛机的经验,这个尺寸用这么大的电机和电池,很难稳定飞,建议升级到68㎝

嗯嗯

网友:
怎么升降?

网友:
对于48cm的手抛机来说,你这动力太强劲了,我用的同样配置能飞1m的手抛机或者1m5的滑翔机,八成会变DaoDan,而且你的主翼也没有加强......建议换1m的机子,或者动力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池电调都可以内置到机头

一针见血。。

网友:
我也做了一架,不太好飞,飞机太小了,飞高了看不清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机头,不平衡哦,电池太重了,3S的850mah

建议用2S电池

网友:
上1306,2S450   飞过 速度挺快

网友:
新手建议先找几个现成的飞飞,自己改的飞不起来,挺打击自信滴

网友C:
个人觉得,48cm的最好不超过60g,60g以下很好飞
楼主可以参考下我的48cm翼展的方案,本人也是新手一枚,第一次改装手抛机就成功了,飞起来很顺滑,可以低空慢速盘旋,适合新手

PM.48cm手抛机改装,飞天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56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48cm的最好不超过60g,60g以下很好飞
楼主可以参考下我的48cm翼展的方案,本人也是新手一枚,第 ...

嗯嗯,谢谢!已经炸了重新做了一个68翼展的!准备再去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已经炸了重新做了一个68翼展的!准备再去试一下

既然副翼用双舵机,为什么不用天生的副翼,而另外开在内侧?
副翼太靠近翼跟,舵效比翼尖的差远了。
SU27板机上的混控模式,移植到滑翔机上并不合适,不如副翼+升降,或者方向=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副翼用双舵机,为什么不用天生的副翼,而另外开在内侧?
副翼太靠近翼跟,舵效比翼尖的差远了。
SU ...

第一次弄,不太懂,您的意思是不是把副翼改到外侧,作为升降。后翼作为转向?
把原副翼加宽,是怕原副翼太窄,转向不足,不知道合不合适呢?
原副翼15mm,现在的30mm
还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弄,不太懂,您的意思是不是把副翼改到外侧,作为升降。后翼作为转向?
把原副翼加宽,是怕原副翼 ...

原副翼足够大的,不需要加宽,上下角度也不要大,正负20度内。

副翼就是副翼,和升降没关系,两个副翼舵机用Y线连接,另外单独加一个舵机控制升降舵。

关闭混控功能。

建议去多了解一下各舵面的含义和作用。

网友E:
这还是“改”飞机吗?很多东西都不合理啊?您这套动力系统不适合这架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副翼足够大的,不需要加宽,上下角度也不要大,正负20度内。

副翼就是副翼,和升降没关系,两个副翼 ...

嗯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改”飞机吗?很多东西都不合理啊?您这套动力系统不适合这架飞机了。

的确哦!电机好像太大了。。就当娱乐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的确哦!电机好像太大了。。就当娱乐吧

这飞机您要是飞起来了 飞好了 您确实是厉害,高手,但是高手不会这么做 这么玩的,载荷太大了, 我建议您把这套动力换到大点的飞机上去,某宝上面有大点的飞机,您可以尝试一下,这飞机就练练动手能力吧, 只是个人建议而已。

网友:
飞不起来,分量太瓷实了。这小机一般用1306电机,2S500电池。
这个机虽然动力足但是肯定会反扭的无法控制。

网友F:
实践出真知,你只有反复试飞,反复改,到最后才知道结果,另外建议你用2S电池,能好飞些。注意电机斜拉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您要是飞起来了 飞好了 您确实是厉害,高手,但是高手不会这么做 这么玩的,载荷太大了, 我建议您 ...

嗯嗯!看了好多帖子,好像真没有这样玩的,主要是电机买错了。。要不我换个电机试试?换个1806-2300KV+6040您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践出真知,你只有反复试飞,反复改,到最后才知道结果,另外建议你用2S电池,能好飞些。注意电机斜拉角度 ...

嗯嗯,电池放在机身下面可以嘛?还是要全部埋在机身里,不露出来呢?(现在是一半露出机身)我主要是考虑平衡的问题,现在机翼的1/3处,正好是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电池放在机身下面可以嘛?还是要全部埋在机身里,不露出来呢?(现在是一半露出机身)我主要是考虑 ...

看我新帖,已经成功飞行,电机1806,7寸桨,电池2S450为最佳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电池放在机身下面可以嘛?还是要全部埋在机身里,不露出来呢?(现在是一半露出机身)我主要是考虑 ...

电池挂在下面,容易驾崩。

网友G:
看了补充贴提几条:
1.要理解常规固定翼的控制机理,不能机械照搬su27那种非常规固定翼,不用多说,资料渠道很多;
2.对于新手/准新手,这没改安全隐患不小:
(1)电池蹭地可要不得……后果脑补即可;
(2)无刷非折叠桨,还是硬桨,装在机头——对于改装试飞机型来说,没给自己安全操控留余地,毕竟您对飞机性能和自己技术可能心里还没底,飞起来,跄地、断桨、毁电机还是小事,伤人可就……
3.工艺尽量改进,该挖槽的不能省事,重量要尽量集中,转动惯量要尽量小,全机要尽量轻。
4.关于动力,这款68cm手抛,做到以上几点,用1806无刷到头了,其实普通1504都hold住……
以上仅供参考,祝无忧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补充贴提几条:
1.要理解常规固定翼的控制机理,不能机械照搬su27那种非常规固定翼,不用多说,资料渠 ...

非常感谢!
最近也查了不少资料,发现问题的确不少,电机过大,电池过重,位置分布隐患。。。发现飞机的确不好弄!而且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那么高的转速的电机,碰到人的确不得了!非常感谢提醒!后期我在调整,届时还请老师帮忙指点!感激不尽!